[工仪] 60元的大焊角磨机到手,缩水还是漏原件

楼主(2020-07-23):
拆机转子轴承无胶套,如果没有有什么影响,能否要求客服补发

转子轴承无胶套

转子轴承无胶套

看坛友@5029809 的拆机转子轴承有胶套

网友A:
我的也到了,电池拆开是2000的某不知名品牌

网友B:
那个不能少,固定轴承的,少了那个不说你转轴不平衡,轴承不起作用

网友C:
那个还有减震效果吧。我真是哭死,这个活动之前刚买了39插电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能少,固定轴承的,少了那个不说你转轴不平衡,轴承不起作用

这该庆幸手痒拆开了吗

楼主:
松开开关后会电机会嘎达复位应该是正常吧

网友D:
最早的时候到手4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到了,电池拆开是2000的某不知名品牌

绿皮2000mah,坛里有人做了放电测试能放出3Ah电量来感觉值了,上个白光手柄妥妥的移动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早的时候到手40多

你以为够低了其实还能再低,厂家的成本控制太恐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还有减震效果吧。我真是哭死,这个活动之前刚买了39插电磨机
想想电池包,无刷电机DIY都值了,再说锂电的移动很方便还带调速功能入个做补充不香吗

网友E:
这个垫圈少了不会扫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以为够低了其实还能再低,厂家的成本控制太恐怖了

活动推广价而已,过了就会涨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垫圈少了不会扫膛吗?

明天找客服看看怎么解决吧,松开开关后会电机会嘎达复位就是扫膛吗还以为是无刷角磨机正常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找客服看看怎么解决吧,松开开关后会电机会嘎达复位就是扫膛吗还以为是无刷角磨机正常声音 ...

停机后发出的声音?那个声音我的也有那是齿轮回差发出的声音,你可以在不装磨片时点一下开关快挺的时候用手抓住压片使停机的转速降低如果没有异响说明不是电机扫膛

网友:
我的也到了,不过没拆.

网友:
你看轴承跟塑料有没有缝隙,壳子能卡住就不用圈了,有缝隙就是安装时忘了,自己弄不能退换补发就自己缠几圈生料带。转动的是齿轮响,里面有吸铁石,有个撞击声

网友:
合起来能卡紧应该问题不大不放心可以弄电工胶带缠一下试试

网友:
先找售后补发修补件,再不行用热缩管扩外径。

网友F:
撸了两个雷力迅的,又来这个,我是剁手呢还是剁手呢还是剁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撸了两个雷力迅的,又来这个,我是剁手呢还是剁手呢还是剁手呢

有农场红包必须剁啊,然后角磨机改装套件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