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雪铁龙车载打气泵,上润滑油保养,结果杯具了。

楼主(2020-07-23):
亲戚买车送的,快10年了,说是没用过,我说要上润滑油保养,就拿来拆玩。

拆前试了一下,可调电源14V5A 空载勉强能转。改接个12V12A电瓶,声音大得吓人!

有雪铁龙的标志

气压表

背面,电源线收纳仓,下面是两只球针

侧面气管收纳仓

这边是照明、红色闪烁警示灯

拆开了,很简单

曲轴和连杆是金属的,还行

550电机

灯板

活塞和气缸

准备打磨一下气缸内壁,延长活塞寿命

效果

气缸内径29mm

复原的时候,忘记是锌合金,稍微用点力就爆了

拿3mm的螺丝弯个勾挂上,讲究用了。
后面没心情拍照了,装起来后声音稍微小一点。完!

补充内容 (2021-9-23 09:37):
2021.7 爆缸废了,又买了个25泵体 装上继续用,图在26楼。

网友:
我的是用了5年后活塞的合金爆裂了。这个合金真的好脆。

网友A:
缸内加什么润滑油好呢?

网友:
包搞烂系列

网友:
有一种胶水可以试试,铸钢胶?铸工胶,不太记得了

网友B:
杯具了,前段时间我家的电风扇也是被我拧太紧,拧坏的

网友:
这样搞的确很容易坏的

网友C:
锌合金就是厂家故意使用的,实际上用铝合金成本也上升不了多少,但是都不坏,厂家吃什么

网友:
刚想赞楼主这个泵是铝合金泵头,就翻到了悲剧的一页,锌合金,还是算了吧,这个用不了几次的。

网友:
锌合金,浪费资源的玩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内加什么润滑油好呢?

我加了风扇用的润滑脂,很稀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杯具了,前段时间我家的电风扇也是被我拧太紧,拧坏的

同道中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锌合金就是厂家故意使用的,实际上用铝合金成本也上升不了多少,但是都不坏,厂家吃什么 ...

是啊,其实用铸铁也好啊,估计锌合金熔点低好加工

网友:
这个和做车的雪铁龙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
不妨 买的话也就几十元

网友:
好像那大朔料齿轮更容易坏吧

网友:
雪铁龙世嘉也送了这个玩意,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其实用铸铁也好啊,估计锌合金熔点低好加工

应该不是,锌合金是出名的便宜易坏,而且像铝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