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灯泡测试插座加装100A功率计

楼主(2020-07-23):
逛论坛发现有坛友做过这个东东,原理简单,但是,遇到修电源时确实又能减少烧毁零件的风险,所以决定自己做一个,功率计四十来块,盒子十来块,灯座是以前淘汰下来的旧货,插座是红包撸的,开关是带灯圆形开关加起来成本六十块左右,网上相同的测试插座,功率计只有20A却要价九十多,只好动动手有宝塔钻头打孔不是难题,先把各部分孔开出来需要固定的地方,自己用铁皮剪子剪铁皮,打孔,用螺丝上紧固定电源线。遇到长方形的需要开孔的,先用宝塔钻头开出雏形,然后用如意剪一点点修剪,一切安装就绪,接着接线100A的功率计采用感应测量,需要把感应线圈套在火线进线上,一开五孔插座的开关,用来闭合灯泡的两根电源线,普通测量功率时闭合开关灯泡不亮,修电源时关掉开关灯泡亮。安上灯泡试机一切正常,大功告成。再给大家看看法拉电容点焊机,自己加的盒子、开关、指示灯、D C2.1电源插孔、电压表,电压表只需要两块多钱一个

网友:
现在100W的白炽灯泡都不好找了~

网友A:
100A?经过的两个开关、插座包括电线都达不到100A,用100A电流互感器又有多大意义呢?反而降低了小电流测试精度。

网友B:
装电容的盒子太合适了!麻烦介绍一下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电容的盒子太合适了!麻烦介绍一下尺寸

200*120*110有点窄,我加工下才盖的上,建议买120以上的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A?经过的两个开关、插座包括电线都达不到100A,用100A电流互感器又有多大意义呢?反而降低了小电流测试 ...

粗略参考下而已,100A只是量程,有余量多好,生活中用不到如此大功率的电器,

网友C:
这盒子不是电表的盒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盒子不是电表的盒子吧。

买的盒子,

网友D:
平常测功率都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常测功率都用这个

业余的,凑合用用,又不是专业维修

楼主:
修理小电源用5瓦白炽灯另外思前想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于是又在我的点焊机壳上加了个总开关,等到用不到点焊机时,总开关一关,电压表控制板等等都不再耗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业余的,凑合用用,又不是专业维修

本来我也想买功率显示个插座一体的,感觉一般般,又想直接找表头做,看价格不便宜,最后直接到闲鱼100包邮买了个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我也想买功率显示个插座一体的,感觉一般般,又想直接找表头做,看价格不便宜,最后直接到闲鱼100包 ...

用处不同,带灯座可以修电源,你的那个表还是只能相当于一个功率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处不同,带灯座可以修电源,你的那个表还是只能相当于一个功率计

我已经做过了一个维修插座,

网友E:
100a。。。那个检测仪的接线端子文档里说好像是不到10a:lol:,过100a早化了

网友F(2020-10-21):
我也做了这样的

网友:
总感觉灯泡太大,装在外面不好看,一直想找代替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做了这样的

做的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a。。。那个检测仪的接线端子文档里说好像是不到10a,过100a早化了

接线端子不过负载,测量是通过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