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热天到了,TP-LINK TL-WDR7300千兆版滚烫!拆机改主动散热

楼主(2020-07-23):
奇怪了,mtk也那么烫的吗?作为主路由,还顺便走了一个200w监控和400w监控,温度很高!导致经常断流

wechat_upload15955165665f19a696d7a27
路由器,地摊40收的

wechat_upload15955165685f19a69801929
背面

wechat_upload15955165695f19a6991439b
打开

wechat_upload15955165705f19a69a2e7ed
两大坨散热片

wechat_upload15955165715f19a69b48c3f
背面

wechat_upload15955165725f19a69c579c1
拆掉

wechat_upload15955165735f19a69d6a433
漏油了

wechat_upload15955165745f19a69e8ff55
mtk射频

wechat_upload15955165755f19a69f87f36
拆掉大的,这个大的开机时候根本摸不得,50°+

wechat_upload15955166485f19a6e8d24c7
依旧漏油

wechat_upload15955166495f19a6e9e4f39
硅垫

wechat_upload15955166505f19a6ead922b
运存,512?好像是bit单位

wechat_upload15955166525f19a6ec0312d
ROM居然8m的

wechat_upload15955166535f19a6ed0e1bf
MT7621,居然没有独立的交换芯片,交换都给CPU处理去了,怪不得跑监控都烫

wechat_upload15955166545f19a6ee19250
又是个射频,arm?

wechat_upload15955166555f19a6ef18c12
wan缩水了,结合到lan了,补回去然后刷个固件不知道能不能恢复,现在1wan3lan太艹蛋 刚刚好够而已,临时插多个电脑都不行

wechat_upload15955166555f19a6efee094
电源

wechat_upload15955166565f19a6f0eda55
换固态电容

wechat_upload15955166845f19a70cb1356
加风扇

wechat_upload15955166855f19a70dd3188
复原

wechat_upload15955166865f19a70eac9ea
能用

网友:
太厉害了,那么多天线!

网友:
我的聚网捷EW1200也是7621一样烫,还好是铝壳,不过射频是7603+7612刷了老毛子可以跑满外网千兆

网友:
那么大块散热片还能热成这样....也是为发烧而生的吧

网友:
家里用的是wdr7650易展版,选它纯粹是因为没有外置天线,美观。四颗芯片rtl8367+tp1900bn+mt7761+mt7762挤在小方盒子里热的飞起

网友:
K2P,也是7621的,没觉得热啊!

网友:
散热不好,不热才怪

网友:
才50+。。。。。华硕AC66,测温都70以上

网友:
这货本身散热就一般般,热才正常了

网友:
比博通的温度低点,7620单核夏天也热

网友:
7621还是可以的

网友A:
网速好评
我的路由器也是,上次加了散热片似乎有点改善,现在不用拔电重启了,但是速度还是不稳定
这个路由器掉1格信号网速就只剩四分之一。。。
之前的华硕一格信号照样起飞

网友:
不用加风扇,上盖开孔,还好看点,硅胶垫漏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速好评
我的路由器也是,上次加了散热片似乎有点改善,现在不用拔电重启了,但是速度还是不稳定
...

好大的撒热片

网友:
诺基亚贝尔的光猫双频一体机,内置天线,我还把他弄成外置的。

网友:
散热片好给力啊 就是热量不能导出来 k2p铝壳的 热量能直接导出来就没那么热

网友:
某宝有超薄的风扇 就是笔记本上用的那种 厚度才0.8  有一家3块包邮 我撸了3个

网友:
TP断流是常态,前段时间换了新路由3D2 V1.2稳定性好多了

网友:
大散热片放不进,射频芯片那个挡到螺丝柱后来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