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美的商用电磁炉~Midea C-SH352TD

楼主(2020-07-23):
Midea C-SH352TD

电磁炉故障是 IGBT 传感器报错,更换就好了~~没啥技术难度,就没拍维修过程

网友:
作料用的不错

网友:
功率真不小

网友:
换个传感器那么简单啊,用料还可以了

网友A:
双面板,首见。15A,厉害。电磁辐射厉害么?
以前有个炉,一开,我耳朵听见滋滋滋……叫。

网友:
一个电磁炉用16A插头,可见用电量也是挺恐怖的。

网友:
铝散热器不算大,双风扇散热噪声不小

网友:
火锅店用的吧,3.5KW电老虎,还有双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板,首见。15A,厉害。电磁辐射厉害么?
以前有个炉,一开,我耳朵听见滋滋滋……叫。 ...

电磁炉的辐射对人体无害  所以无所谓了

网友:
3.5千瓦算大吗?双风扇散热的确很少见了

网友:
两个显示板是它的特点。

网友(2024-08-12):
同款吃火锅用,E1报错,应该也是同样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