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隐性内存故障如何找商家更换呀?

楼主(2020-07-24):
我原先是两条8GB的内存组成的16GB,然后突然硬盘速度1MB/秒,电脑都卡死状态了!
还产生了一个坏块

但是感觉新硬盘不可能直接就损坏呀,就拔掉一条内存试了一下,还是卡的严重!然后又换了另一条,电脑直接速度飞快,一切恢复正常!然后再换回坏的硬盘又卡的要命!但是内存检测显示一切正常
现在单条内存运行了!但是那块坏的我想找商家换掉,但是不知道要怎么换

网友:
内存测试软件,有坏块就一定能测出来。除非你用错方法,或者用错软件。

网友:
我有一条也是这样,不定时不行,重新插拔就可以,过一段时间又不行

网友(2020-09-05):
要确定是内存条的话,还要排除内存卡槽因素撒。

网友:
memtest,dos下的,跑几遍,有问题截图
我的没你那么严重,随机死机蓝屏,频率不高,还好商家给换

网友:
电源老化纹波增加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狗东买的应该可以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