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微风小电扇为直流12V供电,为夏天停电做准备

楼主(2020-07-24):
微风吊扇整晚挂在床上对着自己吹,半夜的时候还是有点凉的,想着给做个调速,以前用双向可控硅经典电路搭了个,发现根本不能调,一调电机就挺转了,差了资料,原来小吊扇工作原理是一台采用永久磁铁励磁的同步电动机,这种电机没办法调速,用变频器应该可以调。

    年前拆了一个废旧小吊扇电机,用粗线绕了个,用直流驱动。可以动,不过直流供电需要换相的原件。
     前几天特地买个小吊扇来改,
昨天给电机拆开,发现原线圈用了一半位置,索性就没拆220V线圈,直接绕一组低压线圈,搭一个H桥电路,用一个4脚霍尔,测试发现电机一直抖动,原因是霍尔找不到合适位置,没办法准确换相,试了好久都不行。
       今晚就改策略,电机改双线圈中间抽头,用三脚霍尔加半桥驱动,测试发现可行,霍尔位置好找,转速也高,停电的时候也可以吹风了,

网友A:
加油,你一定行,看看成品。

网友B:
这东西12V5V都有卖的啊

网友C:
电路图呢?看不懂

网友:
探索精神好

网友D:
我买过一个12V的小吊扇,抖动厉害,电压上到15V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12V5V都有卖的啊

价格起码20起步,自己折腾才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过一个12V的小吊扇,抖动厉害,电压上到15V正常了。

我试过,5V-15V都可以用,只是速度不同,不同电压,霍尔需要小幅改动位置才能达到最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你一定行,看看成品。

嗯嗯,等待完善线路装壳,然后看看能不能加个脉宽调速

网友E:
今天停电一整天,还好以前做了个直流无刷台扇,不然要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停电一整天,还好以前做了个直流无刷台扇,不然要挂了

大热天最怕停电,更怕晚上停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呢?看不懂

电路图后面那个贴里有: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1568

网友(2022-06-07):
自己改不如买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