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音响重低音喇叭不响

楼主(2020-07-24):
这个是麦博m100 的音响,不知道咋了,重低音不响,卫星喇叭正常播放,哪位大神能知道原因,多谢告知!

网友:
考虑低音调节的旋钮,电位器接触不良,或电位器针脚假焊、开焊

网友:
2.1的,无非检查喇叭、线路和功放部分

网友:
估计楼主是小白了,还是找师傅维修为妙

网友:
的方底座的壶+进线,进件20200707 attach_img agree  ...234 New

网友:
能这样看出问题来的都是大神了

网友:
2楼说的很对 旋钮可能很大   我就换过

网友:
看这散热片,IC应该用的TDA2025之类的,一块LR,一块BTL做重低音,一般是声音开太大烧了,换一块就好了,几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