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接口变形U盘

楼主(2020-07-24):
网上看到这种变形机构挺有意思,就入了一个

金属身体,蓝色接头,不仔细看还以为是3.0的

可以在usb和安卓间自由切换

麦克微主控

速度比一般2.0还快一些,就是发热太大,2.0的速度3.0的发热
完结撒花

网友:
这个变形接头挺有意思的,但是这样做的坏处就是容易丢。。。

网友:
里面估计是一个TF卡

网友:
第一次见过MTXD8208,这个厂是不是倒闭了,没有新出3.0主控,
老兄你玩优盘是吸毒版的上瘾呀,还不如学我,抽烟算了,只是上瘾不中毒

网友A:
这种不必你那个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必你那个香?

我那个安卓口是卡机关然后抽出的,我觉得比你这个有意思呵呵,不过你这个是3.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安卓口是卡机关然后抽出的,我觉得比你这个有意思呵呵,不过你这个是3.0的? ...

u口是3.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