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磁炉主板,这个电阻数怎么读?

楼主(2020-07-24):
这个五环电阻色环是灰,红,黄,红,金。计算一下是82,400欧,即82.4k,但是万用表测是0.813M欧,813k。哪儿错了?

网友A:
没错啊!!820K的电阻,有点误差很正常啊。

网友:
在线测量不准,拆下来试试?

网友:
读出来的不是82.4K吗?10倍差距这不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啊!!820K的电阻,有点误差很正常啊。

按色环计算是80多K,测量是800多K

网友:
在线测量受线路上其他元件影响是不准确的,必须拆下来测量。在线测量一般不高于标定参数可以考虑正常,一般需要调换表笔两次测量做参考。

网友:
有电容连接的电阻,特别是大阻值电阻,在线测量误差还是比较大的。还是焊下来测量为好。

网友:
电阻错了呗

网友:
电磁炉怎么可能用到这么精密的电阻,这个是假5环真4环电阻(820K),最后一环可能是表示温度的。

网友B:
焊下来在测量吧

网友:
82.4K,这要看具体电路。

网友:
是有点奇怪,在线测不会比原始值高,难道印错了?看看是用在什么回路上的电阻

网友:
在线测量电阻通常阻值会偏小,如你所测的电阻增大近10倍,说明此电阻已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下来在测量吧

相关元件都取下了,没其他因素影响

网友:
分压电路,检测电压的。应该厂家标识错误,按四环读取820K

网友:
焊下来测量绝对没错了

网友:
可能色环没按标准吧。后两个色环不算,灰8 红2 加上黄4个0  820000欧

网友:
请教个问题 色环电阻 头尾怎么看  那边是头那边是尾

网友:
820k,没错的

网友:
820k的,没错,看电阻不是国内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