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内阻测试仪的测试区别,显示Z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7-24):
有没有权威大佬告诉我,那个测试仪上的ZR到底是什么意思,测试内阻差距挺大的,实际测量的时候到底需不需要打开ZR?????虚心请教各位大佬

打开ZR
不开ZR

网友A:
ZR是测量内阻20mΩ以下的,精度高些。

网友:
ZR是自动回零吧

网友:
小内阻的时候需要打开,大内阻没有区别

网友:
说明书找不到了?

问问厂家。

网友B:
ZR是内阻测试仪校零时按下,在测试低内阻时可达精确数值。内阻测试仪在校零时需将二只开文尔测试夹按红、黑、白、白互咬后,再按下ZR键,此时测试仪显示接近“零”阻值。

网友C:
保修期内的吗?直接找厂家拿说明书或者详细使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ZR是测量内阻20mΩ以下的,精度高些。

好的,谢谢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ZR是内阻测试仪校零时按下,在测试低内阻时可达精确数值。内阻测试仪在校零时需将二只开文尔测试夹按红、黑 ...

涨知识了,原来是这样,好的,谢谢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修期内的吗?直接找厂家拿说明书或者详细使用方法

电子从来都是自己研究,不知道说明书长什么样

网友(2022-07-22):
引用 楼主:
电子从来都是自己研究,不知道说明书长什么样

不看说明书不是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