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0-07-24):
在某宝看到一款拆机的进口减速电机,非常苗条,看内部做工还不错买了一只来做个螺丝刀

到货一看优的有点过头,测试下工作正常

螺丝头用的多合一的批头

本来还想定制个内六角夹头的,图都画好了

以为五十左右能搞定,结果淘宝一问报价三百多,溜了溜了
买了个联轴器,3mm转5mm,多钻两个孔来固定批头保证同心度不是太离谱

加装一个直径5mm的小磁铁进去赋予批头磁性
试下还OK

买了根13mm内径的水管当外壳,用两个微动开关控制

管子太细了,18650这些都装不下,只能找细小的聚合物
而且电机12v才满转还得搞个升压,这个月的5元板又给折腾完了
暂时就插电使用了,尾部装个dc圆孔座刚好合适

最后算算花费

网友:
眼馋你们这些动手能力抢的大佬!

网友A:
转速还是有点慢啊,200-300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还是有点慢啊,200-300才够

是有点慢,凑活用咯,冷静一想不该买这个洋垃圾

网友:
我动手能力也有的,但是电子产品的什么数据都不懂,搞这个,都搞不来,

网友B:
买个19块的难道不香,

网友:
论坛以前有人做过 不过是拆了减速箱的好像

网友:
你这个保护板不行的,光充电还可以用……

网友C:
主要是过手瘾,实用性堪忧

网友D:
开关的位置太高了 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过手瘾,实用性堪忧

实际还行,拆装螺丝上百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19块的难道不香,

那种太大个了,用来拆修小物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的位置太高了 不方便

电机有点长,只能开那了,实际使用也还好整个才15cm

网友:
这个电机便宜,可惜卖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19块的难道不香,

有些人就喜欢自己炒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