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亚马逊上看到一个电子管U盘,还是赛博朋克风格

楼主(2020-07-24):
如题,手工制作的收音机电子管U盘,还是赛博朋克风格的哦。 此处应该AT 存储哥 (笑)
容量8 -- 256GB可选,128GB以上是USB3.0. 价格美丽(笑)

商品名是: Handmade 256GB Blue Pentode Radio Tube USB Flash Drive. Steampunk/Industrial Style

我当然没下单咯,毕竟卖的是信仰和手工费。

网友:
第一,没有写保护,第二,如果是gameboy的外形还不错,这朋克风欣赏不了呵呵

网友A:
我用过,这个需要1000V高压供电才能点亮电子管,所以电脑还要外接供电,一般电脑带不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这个需要1000V高压供电才能点亮电子管,所以电脑还要外接供电,一般电脑带不动。 ...

还必须要水电才能,葛洲坝最好,火电不行,杂质太多

网友C:
你这是奔着U盘去的吗?你这是馋他的管子

网友:
它碎了的同时你的心也一起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必须要水电才能,葛洲坝最好,火电不行,杂质太多

你这是看不清江浙沪的核电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奔着U盘去的吗?你这是馋他的管子

G(太)H(短)S(了)

网友:
u盘的本意是小巧,随身携带的大容量存储,
结果现在这玩意变成了放在哪都怕碎了的手工艺口。
到底是人性的缺失还是道德的沦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这个需要1000V高压供电才能点亮电子管,所以电脑还要外接供电,一般电脑带不动。 ...

点亮灯丝不用高压,而且图片里面灯丝已经点亮,银顶反射的橘红色光就是。蓝色是LED灯光。正常工作才要高压,但小七脚电子管不用1000伏,有个300伏左右就够了。

网友D:
感觉是高仿管
可能造型是电子管造型
里面套LED也说不定

网友:
欣赏和收藏还可以。要用在普通机器上还要靠引线。

网友:
别看了 就黑胶体+几个led..  资本主义最喜欢收智商税的

网友:
啥玩意儿,不明觉厉。

网友:
还是LED的光源。

网友:
我看就是电子管做了个u盘外壳+led泛光照明吧。

网友:
太厚,放口袋一压就碎了。

网友:
就怕用力拔出时捏碎了,直接废手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高仿管
可能造型是电子管造型
里面套LED也说不定

同意,感觉是高仿管里面放U盘芯片,然后再套个LED。

网友(2020-11-22):
我觉得是处理库存电子管的一个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