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路由器问题还是猫问题?

楼主(2020-07-24):
移动的宽带,猫是吉比特HG8310M,路由器是小米mini。最近网速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非常慢,用小米路由器后台自带的网络测速功能网速却是正常,但是用手机端和电脑的360测速,网速非常低,不管是2.4G还是5G都是这样。路由器设置了每天定时重启也是这样。

网友:
直接把光猫的网口接电脑上试试,要是没问题就是路由器的问题,要求高趁早换华硕网件
要是还有问题就是光猫的问题,直接找运营商就行

网友A:
移动难道不给自己设置参数,全部用桥接型光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难道不给自己设置参数,全部用桥接型光猫?

这个光猫可以用超级密码登录,自己可以修改

网友:
小米路由器+HW猫,前者问题的可能 性大

网友B:
百兆光猫,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兆光猫,换了吧,

这是千兆的光猫,超级密码登录看过了

网友:
这个路由问题很大,换个路由吧!你可以看一下5G连接速度多少?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华为百兆光猫,有线连接可达百兆,但无线2.4G速率太低了,约30Mbs,是斐迅K2路由器,换了第二个新K2,还是同样的问题,最后又换了TP路由器,才正常了,只是时高时低,干扰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