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手机能做显示器吗?有没有什么转换器?

楼主(2020-07-24):
现在的显示器太大了,占地方,我在想有没有这样的转换接头:电脑主机不接显示器的情况下,usb接口接上手机后开机,手机直接就成了显示器?这样修机子就不用搬个旧显示器占地方了!

注意我说的是手机接主机当显示器,是主机内容输出到手机屏幕,手机端可以装驱动,但不需要进电脑桌面装驱动!也不是手机共享电脑屏幕软件一类的……

网友A:
可以 但是需要是iPhone或者ipad  安卓目前的方案都不稳定  另外,该软件是收费的 可以在老站看我的很久之前的帖子

网友:
理论上可以,就算用无线都可以,就是桌面串流,不过估计用的人少,所以没什么人做这个

网友:
不改造的话就只能软件串流了,延迟你会受不了。tb便携显示器满天飞,找个6,7寸的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是需要是iPhone或者ipad  安卓目前的方案都不稳定  另外,该软件是收费的 可以在老站看我的很久之前 ...

看了你的帖子,不是我说的功能哦。

我的意思是修电脑的话,直接有个转换器,通过它连接电脑主机和手机,手机就直接成为显示器……

说明白点,就是电脑端不需要装驱动,不用管任何系统,接上通电就能用的……就是普通显示器一样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不是我说的功能哦。

我的意思是修电脑的话,直接有个转换器,通过它连接电脑主机和手机, ...

那目前还没有听说过有这种东西,太小众了,技术上没问题,需要一个转换器就行了。

网友B:
手机不就是电脑吗还需要什么主机这不多事

网友:
有手机用采集卡 但是那价格够你买个小的便携显示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不是我说的功能哦。

我的意思是修电脑的话,直接有个转换器,通过它连接电脑主机和手机, ...

电脑显卡输出的信号无法让手机直接认识,需要一个转换硬件,把vga信号采集,变成手机能认识的信号。这东西很少见,如果有人做,估计价格也会超过一个小显示器的价格的,这样就无意义了。

网友:
去网上买个显示器改装万用板,然后找个小显示屏改装就行了,别的没有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不就是电脑吗还需要什么主机这不多事

想着修电脑呢,这样就不需要另外的显示器了

网友C:
手机多大? 你能看的清楚?

网友:
手机屏都是mipi驱动的,普通显示器是hdmi驱动,需要转换板,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手机屏线接口不通用,有转换板还得考验自己的手艺,飞线二三十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多大? 你能看的清楚?

临时修电脑用的,当然不可能长期使用

网友:
手机屏太小,改装了也意义不大

网友:
搜spacedesk 还是无线的~~~

网友D:
你们都没理解楼主的意思,人家不是要串流需要走硬件通道的,修电脑用的,系统都装好了用软件串流个屁嘞,用手机是没戏了,不如搞个树莓派那样的5寸小屏吧

网友:
咸鱼见到过手机屏幕用得小驱动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都没理解楼主的意思,人家不是要串流需要走硬件通道的,修电脑用的,系统都装好了用软件串流个屁嘞,用 ...

楼主是要上集市上去修电脑,显示器携带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都没理解楼主的意思,人家不是要串流需要走硬件通道的,修电脑用的,系统都装好了用软件串流个屁嘞,用 ...

对滴对滴,就是这么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