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拼多多7元买的插排

楼主(2020-07-24):
拼多多7券后元买的,12个插口。拆开看看,虽然铜片不算厚,但是做工还不错。

网友:
差评.....ZIZIiIi滋滋

网友:
差评.....ZIZIiIi滋滋。。。。pengpengpeng砰砰砰

网友A:
找个磁铁吸一下吧,不是铁就是铝
这插座设计也全是问题

网友:
几元钱楼主还敢使用啊,不用拆开都知道危险2个字怎么写了

网友:
插头有碰到地线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磁铁吸一下吧,不是铁就是铝
这插座设计也全是问题

我用刀片刮了,是铜的,分量也还可以。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说不好。

网友B:
用一段时间接触正常再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刀片刮了,是铜的,分量也还可以。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说不好。

火线与零线最短距离可能只有2、3毫米

网友:
插头打火家常便饭

网友:
铜片之间连接靠镙丝拧,还是拧在塑料上的,很不可靠。

网友:
PVC材质,铜条距离有隐患,不建议使用

网友:
这个结构设计的可靠性太差,铜片短路风险太高

网友:
用了以前10元钱的正泰5米长线排插,现在什么样的便宜排插都看不上眼。

网友:
良X这段时间在pdd的旗舰店便宜甩卖旧国标的插座,差不多就你这价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刀片刮了,是铜的,分量也还可以。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说不好。

这个如楼主说的话值了,出于安全起见不要超过2000W使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段时间接触正常再说吧

用个风扇,充个手机之类的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