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富格家用锂电热熔胶枪拆解及电路板莫名发热故障求助

楼主(2020-07-24):
看到前段时间坛子里提及9块9的锂电胶枪,感觉买把给小朋友做做手工也是不错的,加热慢没啥关系,等一两分钟还是能等的,于是也入手一把。
包装没有盒子,只有个泡沫袋,胶枪一把,充电线一条,说明书一本,7mm胶棒两根。
到手想先充电吧,插电,红灯亮起,放一边。本来有事走开会,还好老天保佑,也不知怎么突然伸手想去拿起胶枪试试手感,突然发现胶枪头还是冰冰的,但胶枪手柄热的拿不住了,赶紧拔充电线,发现USB头已经烫手的厉害,胶枪开关塑料拨片已经被烧化了。
这9块9的咚咚,一次没用就坏了。赶紧拆开胶枪,拆解很方便,一侧螺丝全下后就可打开,拆开后立即剪断电池连线,查找发热点,发现Micro USB头烫的厉害,然后标着H-的触点发热严重。
感觉不像电池短路,电池不热,三无电池,没有标示,取下电池后冲了下电量,1000mah以上。
然后就不敢再试了,找TB客服,让把枪寄回去调换,但已经拆了就不能换了,唉,不拆怕起火哈,算了,拆出电池,拆掉电路板和加热芯,装上一根胶条,给小朋友当个手枪模型,扣动扳机还能顶出胶条,也蛮有意思的。
最后请各位大侠帮忙判断下,这电路板到底是什么问题,为啥接充电线和连电池后就会莫名发热,几秒功夫就能达到烫手地步。

网友A:
直接串二极管充电这正常发热量、你充电头功率太高了       /手动狗头保命

ps:改4056不香吗。。。

网友B:
都是黑线,确定线没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串二极管充电这正常发热量、你充电头功率太高了       /手动狗头保命

额,不接充电头,直接用电池供电也一样发热严重,应该不是充电头功率的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黑线,确定线没接错?

看坛子上其它拆解是有红黑线的,但我这把拆出后就使四黑线。

网友:
这种好用吗?求大神分析:Strive: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不接充电头,直接用电池供电也一样发热严重,应该不是充电头功率的关系吧。
...

发热片功率大和回收的电池内阻大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片功率大和回收的电池内阻大有关系

不太理解哦,不是发热芯功率大哈,是这电路板无故发热。按理说电路板应该不发热,发热芯发热熔化胶棒哈。现在情况是不管用充电线还是连接电池,发热芯热不热未知,但这电路板烫手,把开关都烧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不接充电头,直接用电池供电也一样发热严重,应该不是充电头功率的关系吧。
...

USB口?短路了?

网友:
估计充电电路有短路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怕怕,明天拆开看看才敢用了.......

网友:
这个电路板没有充电管理芯片的,充电靠二极管三级管组成的电路降压限流,电路板上面的芯片是DW01和8205组成电池保护电路。估计是限流电路失效,充电电流过大降压限流元件发热造成。19.9时买了把发拆机帖,没分析过充电线路,但还是不推荐买这个热熔胶枪。

网友:
关注。我买回来的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坛子上其它拆解是有红黑线的,但我这把拆出后就使四黑线。

坛子里拆解的有红黑线的应该是拆解后改的线,你我买回来的都是黑线的

网友:
自己换个充电板试试吧,这种杂牌东西充电器尽量用1A以下的。

网友:
哈?这东西还有充电的呐?

网友:
有没画出电路图的,我拿到就不充电了

网友:
碰到同样情况了,经过坛友提醒换充电头后发热情况就好了。这货没有充电管理部分,电池亏电情况下充电,你的充电头最大能提供多大电流,这货就是多大的电流,我拿2.5A的头子充电,电流跑满了,里面的二极管烫死了。。。边上就是你说的那个开关,烫化了也是正常的。。。。换个小电流的头就行了,或者自己改造4056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哦,不是发热芯功率大哈,是这电路板无故发热。按理说电路板应该不发热,发热芯发热熔化胶棒哈。 ...

开机电路烫手多半是这个零件发热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post&action=reply&fid=51&tid=181489&repquote=5377649&extra=&page=1

看了下,H-符号下方的二极管是SS2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post&action=reply&fid=51&tid=181489&repquote=5381385&extra=&page=1

红圈的三极管,实在看不清,好像是449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