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tp的wvr1750g

楼主(2020-07-24):
号称企业级的路由器,6条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识别不了内网的ap,所以嘛,开拆:
          版本号是v5.0,与一代应该是不一样了,图:

散热片没有拆,只拆了无线的两个芯片,2.4GHZ使用ar9381:3x3,450m,带3个sige2565t功放
5GHZ使用QCA9880:3x3,1300m,带3个pa5542功放
主CPU大家可以发表一下,看到这个wifi芯片已经完全没有拆散热片的欲望了,谢谢观看~!

网友:
哪个企业要是用这路由,还不要倒闭了去

网友:
用这个路由器的企业绝对是倒闭前来临的节奏了

楼主:
都别太认真,这个只是用来做ap管理而已,主路由还是信不过的

网友:
旁挂当AC,没有改DHCP option,能识别啥AP?

网友:
企业也有大,有小。同样的价格,还是别用tp的了。主路由,搞个便宜的工控板,装个免费软路由不更好。AC和ap,是要用同一家的才行,是用的私有协议

网友:
企业应该啥标准?这玩意家用还算比较齐全的吧,不追求协议和带宽的话。

网友A:
这路由器是起夜急的,公司晚上传文件没网了,工程师要赶紧起来去修,然后断电重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路由器是起夜急的,公司晚上传文件没网了,工程师要赶紧起来去修,然后断电重启就好了 ...

免得失业,tplink工程师的好朋友

网友(2021-10-31):
我猜CPU估计是qca9558或者9563或者ar9344,楼主解密一下

网友(2025-01-27):
现在二手的也不贵了

网友:
带了个大的散热器

网友(2025-04-16):
我一个小白看了都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