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尼康鹰眼镜头 Ais 55 F2.8 螺丝花了,光圈漏油之拆修记

楼主(2020-07-24):
一只”鹰眼镜头“,沉睡了好久,只能用最大光圈,故拆之。

螺丝磨花了,换了几个工具也拧不下来

最终拿刻刀做了把扁铲,把十字铲成一字,成功拆开2个,

另一个铲了不好使,用电磨磨平,拿掉后屁股,再铲成一字口,拧开。

拆开后屁股的3个螺丝,按图把黄框里3个拧下来,光圈上的2个拧下来,就可以拆下后镜组与光圈组件

光圈与最后镜头组的样子,光圈漏油之处明显可见,

背面

拆开上图弹簧,拿掉上面的压片

露出下面的限位片

小心拿掉,露出7个光圈叶片,用酒精清洗。

全部拆解图,螺丝从右往左排放,便于记忆安装

复原后,最小光圈F32时的效果,大功告成

后屁股被折磨成这样,只能自已用了。

楼主:
1:1 微距效果展示

网友:
虽然上了螺纹胶防松,但是不太利于拆解,如果是早期的金属玻璃镜头,好像加热下可以让螺纹胶变软。透镜多层镀膜不错。

网友:
镜头很少分享啊,又学到不少知识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操作一般人玩不来,大师

网友A:
尼康就是好在出的任何机身自家镜头都能通用,包括很老的手动镜头

网友:
能修镜头的都是大师级的这玩意太精密了我是不敢动

网友:
谢谢分享,很久没见拆镜头了

网友:
光圈叶片比较脆弱哈

网友B:
原来的润滑油没换掉,这样装回去不知能用多久。原来爬油的隐患仍在。这种十字螺丝刀有专门日本规格的,用了普通十字螺丝刀就容易拧花。

网友(2020-08-23):
这个结构还行不复杂,回头把我的也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润滑油没换掉,这样装回去不知能用多久。原来爬油的隐患仍在。这种十字螺丝刀有专门日本规格的,用了 ...

我把螺丝换了, 在网上买了三个螺丝。

润滑油真心不会换,对我来说太难了。

再爬就再清一次,酒精不缺。

网友C:
好奇,最后这个是羊肚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最后这个是羊肚菌?

是的,品质一般,可能东北人吃不惯

网友D(2020-11-18):
引用 楼主:
是的,品质一般,可能东北人吃不惯

前镜怎么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品质一般,可能东北人吃不惯

前镜怎么拆

网友E:
厉害  学习了
防尘怎么做到的?镜片怎么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镜怎么拆,谢谢

没拍前镜片啊,拆的话用井字板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  学习了
防尘怎么做到的?镜片怎么清理?

没防尘,家里屋子拖地,吸一吸灰。   没拆到镜片啊,光圈叶片在镜片后面,从后屁股开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尼康就是好在出的任何机身自家镜头都能通用,包括很老的手动镜头

我也有个老头,泥坑这点比假能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