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4733配次损坏是?

楼主(2020-07-24):
我家一台遥控风扇使用过程中停机,我打开看了一下,RC降压整流滤波,4733并一个电阻给BA8206供电,电压只有几毫伏,剪断4733后电压回升到7伏多,于是更换后试机,试机仅十几秒又完蛋,试机过程中电机不转,不敢下手,请师傅们帮忙看看,先谢谢了!

网友A:
RC降压  电容容量下降了,换一个一样的,或者先并联一个差不多的电容上去测试一下

网友:
整流后的整流电容是多少伏?会不会是输入电压端的问题!~

网友:
先外接个5V并在4733两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降压  电容容量下降了,换一个一样的,或者先并联一个差不多的电容上去测试一下 ...

电容已经换过了

网友:
换个瓷片电容试试

网友B:
不插市电,直接给ic上5v电压试试正常?比如 用手机充电器,充电宝,2节2032电池 输出5v左右电源。百度文库有这ic资料
https://wenku.baidu.com/view/58857d32f111f18583d05a44.html

网友:
断电后先测电机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插市电,直接给ic上5v电压试试正常?比如 用手机充电器,充电宝,2节2032电池 输出5v左右电源。百度文库 ...

好的谢谢

网友:
电容坏了!换过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