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激光雕刻机用的断水保护器

楼主(2020-07-24):
激光雕刻机坏了。故障为冷却水流量太小,经过各种测试,下图的东西坏了。拆开看看。
就是图中白色的东西。

看内部

水流从下方向上方流动

拆开的散件

这两个东西里面有磁铁。切同极相对安装,上面的东西会动,下面的固定。

这里就是一个干簧管。
总结为水流推动白色柱状物向干簧管,干簧管接通,断水后同极磁铁把它推回原位,干簧管断开。

网友A:
这种干簧管很少看到应用了,感激不尽老大精彩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干簧管很少看到应用了,感激不尽老大精彩分享

你去某宝看会发现这东西死贵死贵的。涉及到专用的东西价格都点离谱。

网友:
干簧管是靠磁场来切换开关的。那个随水浮动的里面应该有磁铁才对。

网友:
老哥我的激光雕刻机也不工作了 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
这零件是水平放置的?还是竖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