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王者的光地摊灯

楼主(2020-07-24):
买来应急用,摔了一下,壳子没问题,但是没之前亮了,拆开看掉了几个限流电阻,重新焊上了

网友A:
这种应急一下还是可以的,长期使用建议买50多元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急一下还是可以的,长期使用建议买50多元左右的

我觉得建议自制更好,可以给COB多灯珠等灯板配更大的散热片。

网友:
  太简单了,连散热片不加,会热死的。

网友:
这个是铝基板的,散热还可以,最好在塑料壳上开一些洞,便于通风散热;还有就是换高容量的18650和充放电保护板,几个18650并起来,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
这种应急一下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