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国产精品”华为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0-07-24):
手头有一个5V的适配器没输出了,看外观做工还可以。打算拆开来修一下用来驱动usb风扇用。

整体没有螺丝,采用超声波焊接的。夹到小台钳上轻松开壳,打开壳以后。。。。。。。。。。。。。。

核心元件只有一颗13001三极管。这真是“国产精品”。修也不用修了,直接垃圾桶。

网友:
拆到山上的吧

网友:
这个又是仿品山货了,哈哈

网友:
确认是“山货”无疑,有同型号的拆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66304

网友:
正品是航嘉代工。

网友:
华为要这做工早倒闭了

网友A:
这“华为”,确实太山了,壳子都是山货,据我所知,华为没有这种外观的产品。。。。。

网友B:
这个可能是华为刚开始做手机时的早期产品,现在早就今非昔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华为”,确实太山了,壳子都是山货,据我所知,华为没有这种外观的产品。。。。。 ...

华为没有这种外观的产品 ------ 华为有这种外观的充电头子,我有一个外观一样的,好多年以前(起码10多年以前了)买电信非智能直板手机时就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华为刚开始做手机时的早期产品,现在早就今非昔比了。

以前买华为的功能机就是这样的充电头子。

网友:
华为确实有这款5V1A的充电头,是早期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华为”,确实太山了,壳子都是山货,据我所知,华为没有这种外观的产品。。。。。 ...

还真有,我就有两个,还是不同代工厂的,都是2013年手机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华为”,确实太山了,壳子都是山货,据我所知,华为没有这种外观的产品。。。。。 ...

你太年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华为”,确实太山了,壳子都是山货,据我所知,华为没有这种外观的产品。。。。。 ...

我2012年买的华为u8800+就是这种外观的,到现在也没坏。

网友:
你这个山货都到山顶了!!

网友:
山沟沟里的寨货吧

网友:
像是零几年万能充电源部分,13001等单管式自激RCC方案山寨方案。酷派F2盒装手机自带原装电源,都是芯片方案比楼主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华为刚开始做手机时的早期产品,现在早就今非昔比了。

华为早期产品也没有这种内脏的充电器,华为是做交换机的,没做手机之前工艺都比这个好不知道多少倍。

网友:
这个刚做手机时候也不会有这种样子的电源出来,同时代华为光猫电源质量相当不错的。这种充电器容易搞坏手机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有,我就有两个,还是不同代工厂的,都是2013年手机带的

华为的确有这种外观的充电器,几年前我有一个,虽然面做工一般,但肯定比楼主这个山寨货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