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book 16 power 想装Win7

楼主(2020-07-24):
折腾了几天都不成功

复制成功后重起

重起后卡在开机画面永久不动, 修复引导也没用

W8.1 到是可以上的,但缺少触屏和电池驱动

老友PE搞得很神秘,系统要本机在线下载
我得先装好W10,再搞W8.1
结果装好后一看与原版待机画面只有一个垃圾桶对比,也很流氓(人家也要吃饭的)

网上有朋友说可以上W7,可没找到有人发过帖子
那位成功的请来指导谢谢!

网友:
驱动不支持的话非厂家或者牛人是不用想的了,普通人第一没有资源代码,第二没有这技术,搞驱动适配是不可能的。

网友A:
阿童木的u,x7的别想了,只支持纯uefi启动,win7不行(其实也行,魔改BIOS但难度很高,一不小心成砖,而且硬件没有驱动支持,体验很差),win8以上的系统都行,不能gost安装,驱动找通用驱动

网友B:
驱动去官网下载啊,官网没有就下载官方系统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童木的u,x7的别想了,只支持纯uefi启动,win7不行(其实也行,魔改BIOS但难度很高,一不小心成砖,而且 ...

W10.ios
用软碟通压进U盘,不用PE直接装。
W10装好后连网放着,所有的驱动都自己搞进,不再需要360和驱动精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去官网下载啊,官网没有就下载官方系统提取

现在是W7装不上
W8是装着玩的,已格掉了。

网友C:
RavMon.exe   ???

我的纯净版镜像解压出来可没有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vMon.exe   ???

我的纯净版镜像解压出来可没有这个东西!!!

我这个W8是装着玩的
这些多流氓,连输入法都是2345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W8是装着玩的
这些多流氓,连输入法都是2345

msdn 下过来的原版镜像,
解压出来之后,
在 pe 环境下直接用 ./source/install.wim 这个文件来装,

没了多余的那些分区,
还省得多系统的情况下 win10 偷着干掉其他系统的启动项目,
多省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dn 下过来的原版镜像,
解压出来之后,
在 pe 环境下直接用 ./source/install.wim 这个文件来装,

不要笑我
这个我真没看懂
再搞时我照图试试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要笑我
这个我真没看懂
再搞时我照图试试

图就只是个列出文件夹内容的命令而已,
你照图试一下能干啥。。。

一个命令行的截图有这么唬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就只是个列出文件夹内容的命令而已,
你照图试一下能干啥。。。

我对洋文反感,没学
所以我说了,这方面我外行。

网友D:
系统总裁看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总裁看看可以不?

谢谢
有如人实际成功的,我再试

折腾了很多次,也变砖拆机再救活
现在W10教育版好像可关停系统升级,原来是家庭版不能关闭,纠结这个才上W7

此机上双系统就用厂家的固件
要单系统很简单
用软碟通把W10压进U盘,开机BIOS选U回车就可搞定
不必用PE、装好W10后如是干净系统,不要用驱动精灵和360装其它驱动,W10系统会自动把其它驱动全部OK。所以不必再找原厂驱动。

网友:
不要用原版系统,要用最新的ghost镜像。那些镜像很好地支持uefi,集成一堆新驱动。win7的最大问题是对emmc硬盘几乎不支持,没驱动。估计成功的可能不大。
一定备份好原系统。驱动是个大麻烦。
可以从原机提取驱动。

网友E:
是不是EFI的事,或者多换两个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EFI的事,或者多换两个系统试试???

W7用系统安装走到选磁盘后,报错缺少SD磁盘驱动,无法加载系统。

网友E:
引用 楼主:
W7用系统安装走到选磁盘后,报错缺少SD磁盘驱动,无法加载系统。

不知道你说的啥,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说的啥,无图无真相...

点开最下面黄色标记:(显示详细信息)
windows无法安装这个磁盘 windows需要设备intel sd host controll

再推出换用PE里的安装,可以把W7系统复制进C盘,重起进入W7开机画面就卡卡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开最下面黄色标记:(显示详细信息)
windows无法安装这个磁盘 windows需要设备intel sd host contr ...

那个"加载驱动程序"和"扩展"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