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3 WIFI 板子损坏,怎么检查或修复?

楼主(2020-07-24):
斐讯K3 WIFI 板子损坏,怎么检查或修复?   具体表现 就是  插上无线板  K3无法正常启动,拔掉就能正常启动。拆卸板子,看去没啥元件损坏。

网友:
WIFI芯片有问题了.就是BCM4366出问题了.

楼主:
看外观 没啥问题,这个用外用表可以检测吗?

楼主:
这个要怎么确认是芯片坏了???能用万用表测量部???

网友:
先检查各路供电正常不,然后开机摸摸芯片烫手不,万用表检查WIFI板是不是有短路这些慢慢检查吧

网友:
业余条件下,通电后,量一下BCM4366的供电电压,再摸一下元件有没有发烫的

网友(2020-08-24):
K3启动不了,有大神可以修复吗?卡在启动进度条

网友:
一堆堆WIFI板坏的K3……

网友A:
k3很多wifi板被静电打坏的,我拆k3人一直都是接地的,不过k3体验并不是很好,可玩性也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k3很多wifi板被静电打坏的,我拆k3人一直都是接地的,不过k3体验并不是很好,可玩性也一般 ...

你好大神,我的k3无线板可能坏了 能不能教我修一下 我的微信 15131891004  有偿求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