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book 16 power 拆机

楼主(2020-07-24):
在装好W8.1后
用360装驱动,结果电池充电管理没有驱动,使得适配器只能最大460mA。
晚上关机后也拔掉了适配器,结果半夜起长后发现它又开机了,也没在意
天亮后也就彻底开不了解机,也无法充电(适配器被限制电流33mA)
这是这个鸟机的先天问题。只能拆机断电池,恢复BIOS出厂设置。

网友:
山上来的玩意,大客套小板,套小电池,

网友A:
我在微信群里找过你。

这样说吧,Tbook 16安装WIN7很容易,你找的这个PE很垃圾。

推荐你用红毛樱木的PE和驱动安装吧。

U盘魔术师v5(USMv5)_U盘魔术师v5(USMv5)下载-系统总裁|系统封装首席执行官
https://www.sysceo.com/Software-softwarei-id-121.html

驱动总裁万能网卡版(DrvCeo) _驱动总裁万能网卡版(DrvCeo) 下载-系统总裁|系统封装首席执行官
https://www.sysceo.com/Software-softwarei-id-245.html

驱动总裁2.0尝鲜版之intel8/9/10代离线专版_驱动总裁2.0尝鲜版之intel8/9/10代离线专版下载-系统总裁|系统封装首席执行官
https://www.sysceo.com/Software-softwarei-id-268.html

网友:
浓浓的山货感觉扑面而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微信群里找过你。

这样说吧,Tbook 16安装WIN7很容易,你找的这个PE很垃圾。

谢谢
我去学习一下。再折腾。

刚把W10折腾好,没事W10太好搞了。连驱动都能自己搞定,360和精灵都下岗了

网友B:
难道是电池管理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电池管理挂了

刚装好还没有装电池管理驱动,而W8用360也没有这个驱动, 没驱动时适配器只有460mA

网友C:
这机器做工还是不错的,8G内存直接上win10呀。看个电影修修图什么的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做工还是不错的,8G内存直接上win10呀。看个电影修修图什么的都没问题。 ...

这机不是我买的, 表弟一次买二台。在格机装单W10时突然关机,再也无法开机就当坏机给我拆件玩的。
到手充电后能开机了(实际是此机有问题,在没装上电池管理时只有460mA充电电流,造成放电到低压保护机器死机)
我不喜欢W10老是后台更新卡机,就是不更新和后台安静时也是占CPU 2--5% 。不像W7 占CPU  0--1%  大都时候是0%
所以想上W7
原来是W10家庭版 无法关闭后台系统升级, 现在装了W10教育版 好像可关闭系统升级了。占CPU也只能自己习惯就是了
功能方面W10比W7强大
家里全是W7和XP,也需要备台W10

网友:
山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D:
这样设计也是没谁了,留那么大的边还不是因为配件的空间大,只是要做那么大的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设计也是没谁了,留那么大的边还不是因为配件的空间大,只是要做那么大的边! ...

这机当时的技术可以做窄边
搞大或许给以后产品留有进步空间。

这平板拿手里是很重的

网友:
这玩意这么这样渣

楼主:
现在装了W10教育版也升到了1909吧,
按网上各种方法都设置了,系统更新还是无法关闭,只能暂停2周,2周后再可设置暂停2周。
也有不少人证实W10是不能关闭系统更新的

这个4核跑W10很慢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装了W10教育版也升到了1909吧,
按网上各种方法都设置了,系统更新还是无法关闭,只能暂停2周,2周后再 ...

不要用原版,用各种修改版的win10 那些系统的更新已经被彻底破坏了,想升级都没法升级,一直是16年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装了W10教育版也升到了1909吧,
按网上各种方法都设置了,系统更新还是无法关闭,只能暂停2周,2周后再 ...

我这儿有几台win10 从没出现一次系统更新。都是ghost装出来的。那些作者技术高明。我们费劲找不到的东西,其实已经被集成在系统中。

网友:
北京里面24pin的电源很是灵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用原版,用各种修改版的win10 那些系统的更新已经被彻底破坏了,想升级都没法升级,一直是16年的版本 ...

谢谢!
你这个说法有道理

只是我不喜欢那些装机版

以后有人让我帮忙装,想没升级干扰的,就用你说的装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