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ORICO/奥瑞科P10-U2-BK USB集线器

楼主(2020-07-24):
捡来的奥瑞科P10-U2-BK集线器,看看做工如何。

马马虎虎,还过得去。

USB2.0主控,共有2片。

网友:
旁挂当AC用的话DHCP option没有改,能识别啥AP?

网友A:
两个hub芯片应该是不一样的,图看不清,应该是一个FE1.1(四口usb分线器芯片,其中一个口级联到FE2.1芯片),一个FE2.1(7口usb分线器芯片),由上述两个芯片组成10口分线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hub芯片应该是不一样的,图看不清,应该是一个FE1.1(四口usb分线器芯片,其中一个口级联到FE2.1芯片) ...

正解+1:lol::lol:

网友:
多少年前的老货了,3.0接口都没1个的

网友:
不懂,感觉做工不错。至少板子设观感好,焊点也利索。

网友(2024-01-04):
LED 是蓝的还是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