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换锂电后装了均衡板充电器需要换么?

楼主(2020-07-24):
用的带均衡的保护板,原来的铅酸用的充电器还可以用吗?

网友:
最好换锂电用的充电器,当然应急用冲一下还是可以的,锂电充电器是恒流恒压,铅酸是恒流恒压再恒流

网友:
锂电池脾气比铅电池大,不要为了省钱冒险,两种充电器不通用,当然可以应急用(非长时间充且不要充满),锂电池保护板有失效概率,虽然很小,可一旦失效用铅电池充电器充电会十分危险(锂电池充电器在电池保护板失效的情况下基本不会有太大问题,充电器是一层保护,保护板又是一层保护,两层保护都出问题的概率比一层保护失效的概率低得多)

网友A:
充电器 均流板  控制器都要边

网友:
一次半次无所谓 但是长期使用一定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 均流板  控制器都要边

控制器电压一样的话不用变的吧?我的就没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