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霍克手电钻配的电源问题

楼主(2020-07-24):
米霍克电钻到了,我觉得手钻本身还不错,但充电器太垃圾,就买了个坛友提到的那家店。到货对比了下。有个问题。就是新的充电器充电电流反而更小。上图。
这是电池此时的电压。没接充电器。

原配充电功率

新充电器充电动率。

新旧电源标签

原配空载电压

新充电器空载电压。

问题来了,这个新电源是好,好坏?有大神有充电器对比的吗?
其实想买个好点的充电器,就是怕太垃圾的充电器充电池时,炸了,那就惨了。这个手电钻偶尔用用还可以,用好点钻头,钻几个角铁没问题,瓷砖,红砖也都行(已试过)。混凝土就算了。

楼主:
买的这家电源。最后是12.3伏转灯,充电器1.8W左右浮冲中。。。。

网友A:
锂电池不需要浮充吧
原配那个充电器还行,就是常规国产标配充电器,里面的专用IC,一般输出在400MA那边
搞不好你买的质量还不如原来的
话说19的钻随便用用就行了,坏了不心疼,不知道特地换配件
有那钱不如直接上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不需要浮充吧
原配那个充电器还行,就是常规国产标配充电器,里面的专用IC,一般输出在400MA那边
搞 ...

后来我把电池用11.7V,再用新充电器,功率8W以上,然后慢慢降下来,原配还8W左右。新电源是先恒流后恒压慢慢充。而原配好像是恒流一直充,然后突然转灯。

网友:
原配电压高,功率大点正常。感觉新配的好点,一般需要电压略低,不要卡到12.6v。等电池用完了再测试下。其实有电子负载测试就简单了

网友:
两个充电器都拆开我再告诉你

网友:
拆开电池看看,保护板上面是不是串了个放反接到肖特基二极管?那玩意压降0.几V,13V的充电器才能充满,12.6V就充不满,可以短接它试试

网友B:
能用光纤猫的电源吗?那玩意儿也是12V 1A的

网友:
新的拆开看看就知道的,原装就不用拆了,闭着眼都知道就那么几个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我把电池用11.7V,再用新充电器,功率8W以上,然后慢慢降下来,原配还8W左右。新电源是先恒流后恒压 ...

最早的原配和我的旧电动螺丝刀配的一样,后面电池缩水,充电器也缩水。频繁使用充电,电池寿命短。只要能停充,还算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光纤猫的电源吗?那玩意儿也是12V 1A的

不能,充不满。

网友:
买个充电器的钱快赶上充电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我把电池用11.7V,再用新充电器,功率8W以上,然后慢慢降下来,原配还8W左右。新电源是先恒流后恒压 ...

原理都一样,电池自带保护板可以截止充电
你要升级可以考虑给电池加均衡
换充电器没啥意义

网友C:
我也是看坛友提到的那店,但跟你不一样,可能不是一家店,我这个比你好多了

网友:
同家店铺,3a,22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看坛友提到的那店,但跟你不一样,可能不是一家店,我这个比你好多了

朋友,你拆了,还能无损装回去。超声波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拆了,还能无损装回去。超声波焊接。

这是店铺的图片,坛里有推荐的帖子,觉得不错我就入了

网友:
哦哦,那老实的用自带的充电器吧。我手里光猫电源多,而且质量都不错

网友:
以前小电磨的电源看看电压合适吗?能不能用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