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老大焊和雷力迅的小比较

楼主(2020-07-24):
红色新大焊(第三把),伯尔特换了第二把大焊的芯,雷力迅
第一把去年购入启动声很大,无档位记忆
第二把启动声小很多,有档位记忆松开开关后齿轮声明显(PDD买的伯尔特机头轴承的和大焊做了换心手术)
第三把启动声比第二把小点松开关齿轮声很小比较稳,最高速声音也比第二把小不少可能转速变低了
雷力迅机头里面是轴承的原因启动声最小,停止后也没有齿轮声。除了没有档位记忆其他个人觉得都比大焊的要好。
之前两个大焊的充电器线没有测试,新大焊的输入线已经是铁线了,雷力迅磁铁不吸没拆开不知道是铜还是铝

网友A:
千比万比,没一个测空载电流和转速的,都是白比。

网友:
哪个最具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比万比,没一个测空载电流的,都是白比。

所以是小比较就比谁吵。快递刚到马上出门懒得弄了

楼主:
还是大焊吧,怎么说大焊和雷力迅差20块钱呢

网友A:
不提两个最总要的性能,只说这少一块那多一块,没有性能的参数如何评价性价比?只说这个声音大了,没有转速参数,也许那个转速低呢,就应该声音小。还有,有的人买的便宜货,空载电流非常大,负载就更大了,买机器省下的钱以后都要在电池上找回来,也许花的更多,这怎么计算性价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是小比较就比谁吵。快递刚到马上出门懒得弄了

我主要不是说你,这些天便宜角磨机的帖子很多,没一个涉及性能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提两个最总要的性能,只说这少一块那多一块,没有性能的参数如何评价性价比?只说这个声音大了,没有转 ...

只针对停止后齿轮打尺声和晃动声和其他关系不大,转速雷力迅标称9800大焊8000,听起来是相差不大没有转速表也没法比较,电池方面还有什么好谈的都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不是说你,这些天便宜角磨机的帖子很多,没一个涉及性能参数。

讨论讨论都正常,电机方面猜测相差不大就看负载时候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不是说你,这些天便宜角磨机的帖子很多,没一个涉及性能参数。

基本都是比来比去图便宜,哪有几个讲究性能的。老话说买的没有卖的精,有时候可能贪小便宜吃大亏。好在没有几个人买来真干活的,一般都是看看是否正常转圈,能转就放一边吃灰了,至于下次什么时候用就难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都是比来比去图便宜,哪有几个讲究性能的。老话说买的没有卖的精,有时候可能贪小便宜吃大亏。好在没 ...

真干活的人不会买这么便宜的,买了也不会用这个干。咨询客服说质保三年也知道都是吃灰的机器
用这个调速的磨刀比220v的还是舒服很多的,没线、轻便和速度慢

楼主:
个人干活不一定会买这种便宜货,工地干活肯定是这种便宜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千比万比,没一个测空载电流和转速的,都是白比。

电流容易,转速要专用仪器吧?

网友:
我的雷力迅带记忆的,伯尔特我也有,没记忆,3挡空转10.8a,带记忆的好,我一般都是1挡用,大焊坛友测是8-9a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004&extra=
别说什么垃圾,我自己换的电池超好用

网友D:
我买来就磨了几把刀,非常好用,然后拿去割了几条pvc排水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买来就磨了几把刀,非常好用,然后拿去割了几条pvc排水管,

大佬。磨刀怎么具体操作。能放个介绍么。吃灰找不到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磨刀怎么具体操作。能放个介绍么。吃灰找不到用处

加水磨好角度,然后用细砂纸收毛刺就行了,好锋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流容易,转速要专用仪器吧?

我与你的看法相反,觉得测转速要容易一点,市售的光电式转速表仅50元一个,精度完全够用。而普通数字万用表测电动工具的电流往往不能胜任,一般数字表电流档最大量程是10安培,很多工具的空载电流都会超过10安培,而且电流表和表笔的内阻都会极大影响所测电流,误差很大。电动工具的电流需要用直流钳表来测才能测得准,但直流钳表不便宜,最少也要150元。看到有人用市售数字电流表头来测工具电流,50安培100安培的都行,这个办法成本很低,也很准,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表头和分流器要买回来自己接线,麻烦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与你的看法相反,觉得测转速要容易一点,市售的光电式转速表仅50元一个,精度完全够用。而普通数字万用 ...

手头的明纬改可调是库仑计的。还有电压电流表头也不贵。手头也有钳表。
主要是用处广。

至于转速计,感觉用处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来就磨了几把刀,非常好用,然后拿去割了几条pvc排水管,

我买来打磨菜板,用百叶。比电刨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