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测试一下大焊角磨机的电池容量

楼主(2020-07-24):
因为测试仪最好支持15伏电压,只能用2596降压了。到时候再根据效率计算一下容量吧。

期待结果吧!
表显示数  3.96aH

已经停表了   12V2A  放电  容量 3.9600  转换效率 以90%计

3.96÷0.9=4.4
4.4*12÷19=2.77aH

电池标注是2000mah   两并   就是4000mah
实际测得的是2.77÷2=1.33ah=1330mah    实际电池就是1300mah的电池。这样的就比较符合逻辑了  哈哈哈哈

不知道算的对不对?欢迎讨论!

网友A:
电磁炉散热器做的负载,想法不错,这个电池估计单节1500吧

网友:
分两组放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散热器做的负载,想法不错,这个电池估计单节1500吧

果然是高手。电磁炉散热片都看的出来。哈哈哈。标2000   想看看到底有多少。哈哈哈

楼主:
分两组还得拆开。而且没有经过保护板,不知道保护板的保护电压。顺便连保护电压也测试了。

网友B:
我的也在路上了,观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在路上了,观望

欢迎来观望。还在放电中。

网友C:
保护板做工看着还行,LG电芯吗?

网友D:
思路很不错,楼主机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板做工看着还行,LG电芯吗?

没看见品牌。在黑色塑料包裹着呢。估计不能是lg  这价位 要是lg电池,光电池包的10个电池就得60开外。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思路很不错,楼主机智

要不没办法测。这个测试仪最高只能测到15v3a。这个电池包21v  只能用芯片转换一下才能测。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保护板做工看着还行,LG电芯吗?

不是LG电芯,是国产小厂的筛选淘汰的18650,这种电池一致性很差,5串用几个循环每串电压就高高低低的了,这种电池成本一节2元左右,保护板和外壳套料20元,出厂可能还不到40元,能用到50个循环就烧高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是LG电芯,是国产小厂的筛选淘汰的18650,这种电池一致性很差,5串用几个循环每串电压就高高低低的了, ...

然而加主机包邮加用券才五十到手不香吗?

网友:
撸主啥时候买的,你都开拆评测了我的还没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保护板做工看着还行,LG电芯吗?

怎么可能用LG电芯,这成本多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然而加主机包邮加用券才五十到手不香吗?

香,必需香,我也帮做泥水朋友买过一个,再买个15节外壳保护板套料,里面装了15个亿伟10C2000mah,3并5串,他切割瓷砖断断续续的割,可以用一天多,成本大楷100元左右,缺点就是切割机里面会吸入很多粉尘,用几个月也就要拆开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可能用LG电芯,这成本多高了

说的对,不可能lg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必需香,我也帮做泥水朋友买过一个,再买个15节外壳保护板套料,里面装了15个亿伟10C2000mah,3并5串, ...

一套外壳加保护板就得20-30块钱吧?剩余是电池价格。基本就这样。

网友G(2020-09-25):
电池看着还不错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看着还不错耶。。。。。。

像是垃圾厂家一手电池。怎么也比扒皮后封的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