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12v车载洗车泵

楼主(2020-07-24):
刚买的车载洗车泵,双电机水泵,12v,有出水自动开启功能,最初以为里面是有传感器,拆开看看。
主角,双电机12v水泵。外表看起来是双电机位

铭牌,参数

背面,两条线到顶部,猜测是传感器自动启停控制

线头里面没什么保护,不防水,所以应该自己整点硅胶搞一下

拆下底部固定盖子,看到里面是两个电机

拆下外壳,的确是双电机

电机铭牌

电机直径是42.28mm,应该是775电机

轴的直径5mm

头部“传感器”位置

拆开泵体盖子,里面是隔膜泵,还有个弹簧

拆开“传感器”盖子,卧槽,居然是个微动开关
这个设计真巧妙啊,不得不佩服
这个部分6颗螺丝,无奈我手里的螺丝刀拧不动只好放弃

测试下空载电流

12v下空载12.5w

带载还没测试,估计能上30w。
本帖完

网友:
很有质感的水泵啊,希望老大买到好货

网友A:
现在各种农用设备上,喷雾器,撒药器,都是用的这种隔膜泵。头上中间那个螺栓是调节最大停机压力的。不过这个泵的最大输出压力还挺大,最大能到八个压力左右。

网友:
不知道拿来洗车压力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各种农用设备上,喷雾器,撒药器,都是用的这种隔膜泵。头上中间那个螺栓是调节最大停机压力的。不过这 ...

以前拿来测水管,最大打到11个压电压要调高

网友:
看来两个水泵并联挺常见的,可以增加点流量,应付一些紧凑空间等。

网友B:
隔膜泵洗车不好,不过比瓢子洗好些。  买个柱塞泵的洗车机,现在便宜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膜泵洗车不好,不过比瓢子洗好些。  买个柱塞泵的洗车机,现在便宜的很 ...

买这个基本上都是220电不方便

网友C:
多少入得,空载功率都小,得测工作功率

我有个单泵的也就40w

网友:
12V的水压和流量不会很大

网友:
这个压力有多大

网友D:
用过大流量的洗车机后再也不想用这些小流量的了,冲水太慢了

网友:
质量还不错那

网友:
坐等洗车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入得,空载功率都小,得测工作功率

我有个单泵的也就40w

淘宝75买的,放在车里出去玩用用还可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大流量的洗车机后再也不想用这些小流量的了,冲水太慢了

是的,我家里放了一个220的大水泵,这个出去玩应急用

网友(2023-11-09):
简易洗车机有单电机的,好像没有传感器

网友:
这种隔膜泵,农用喷雾器、撒药器,都在用。 两个电机用来洗车,电瓶易亏电。最好加一个调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