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电子镇流器!LJKJ 150W-UV

楼主(2020-07-24):
拆个电子镇流器!电源指示灯不亮了 (led灯是好的)
请教下各位大神怎么改下只让指示灯亮,中间的电路不用

网友A:
指示灯led烧了吧……led 串接220k电阻就可以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led烧了吧……led 串接220k电阻就可以亮

没烧 改了个 串个500k电阻 没多久就烧了

网友:
换个绿色LED,串220K以上0.5W电阻就行了,为了耐用可以在LED上面反并一颗4007二极管。

网友(2021-01-20):
紫外线灯的镇流器吧,拆下整流桥,然后按楼上的方法,在220V输入处飞线到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