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701M 会有咔咔咔的声音

楼主(2020-07-24):
想问下大家谁用701M,锁紧夹头或者夹个批头,高速运转时,一下松开开关,会有咔咔咔的声音,手上能感到震动.正常吗

网友A:
用了一阵子了,没发现你说这个问题,松手就刹车,没声音

网友B:
扭力调节 调高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力调节 调高点试试

高低都一样有声音,要用手带着点就没了,感觉是电机停转后,钻夹头惯性带动什么撞击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力调节 调高点试试

高低都有,只有用手带着点就没了

网友C:
自锁声儿,正常,你买20,30的就没这声儿,因为压根没自锁

网友:
多少钱买的

楼主:
过年时候打折800多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一阵子了,没发现你说这个问题,松手就刹车,没声音

以前也没声音,昨天用突然发现的,很多人都说刹车声音,但我感觉好像是电机停转后钻夹头惯性发出的撞击声音,因为用手带着点钻夹头就没有那声音了

网友:
我的二挡急刹会有撞击声,一档就没有,应该是电子刹车急停打齿轮的声音

网友:
我的二挡急停会有打齿轮的声音,一档就没有,听说是正常的

网友D:
最新得伟701 706使用的是软刹车技术,和以往的刹车不同,不会猛地一下停车,像是带了ABS,虽然刹车速度也很快但不会抱死,

网友:
锁轴的声音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锁声儿,正常,你买20,30的就没这声儿,因为压根没自锁

69的无刷角磨机停机也有。就是因为让人不爽的声音这个退货了。莫非错过宝了?

网友(2020-12-21):
引用 网友D:
最新得伟701 706使用的是软刹车技术,和以往的刹车不同,不会猛地一下停车,像是带了ABS,虽然刹车速度也很 ...

对的,我的701也没有打齿声,这点做的不错.

网友:
自锁的声音想没有把自锁抹点油就没了  就是刹车没那么灵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新得伟701 706使用的是软刹车技术,和以往的刹车不同,不会猛地一下停车,像是带了ABS,虽然刹车速度也很 ...

12楼说的很正确,刹车时很安静。

网友:
主轴单向齿轮冲击声,可以正常使用,如果需要加点润滑脂就行

网友:
高速档有这种卡卡声,在齿轮箱哪里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