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风吊扇改12V直流供电测试

楼主(2020-07-24):
上个贴粗略实验的小吊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1343,今天抽时间给整理好了,第一次发帖,整理过程都没拍照的习惯,因为电机壳内空间狭小,改装的零件焊接好测试没问题,装盖的时候发现装不上,里面的洞洞板太高了,改的时候又偷懒了,没有把电源的两根线都拔了,结果导致烙铁一上去,就软击穿了好几次管子

好在只是多费了些时间,多费几个管子,最后还是妥妥的弄好了。

卖家的介绍吊扇功率8W,具体有没有8W我也没去测试,不过改好后用12V测试,不加扇叶有300多毫安电流,加上扇叶500毫安左右,功率大概6-7W,输入电压9-18V都可以,不过不建议太高,线圈发热大

装好扇叶测试,没有原来启动困难的状况,因为原来的启动弹簧没有拆除,所以启动比较平和,断电瞬间反应稍大。

下面是用16元的龙韵手电钻的电池驱动风扇测试视频

测试视频在这儿

启动平稳,风力还行,对于停电应急来说,相当不错。因为电机原线圈并未拆除,所以也可以使用220V交流电。    使用直流供电时,原线圈可以发出200V左右的交流电压,哈哈用手摸一下,精神一下午啊

下午发帖后发现内容基本全都丢失了,就只剩下一段话,手机发帖也是没谁了。

网友A:
照片都没有说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都没有说啥呢

手机发帖,全都丢失了,一会儿重新发

楼主:
改之前到处查过改吊扇为直流电,结果一无所获,都没看到改这类风扇的帖子。最后都是自己摸索,自己遐想出来,然后按照普通的散热风扇原理改的,顺便放个原理图

网友:
厉害了,一边吹风,还能一边发电

网友:
线圈怎么绕的

网友(2021-03-31):
电磁炉里面的散热风扇貌似就是这样的电路

网友(2021-06-23):
可以试试AH477霍尔专用芯片,第一次改的ZOLEE中联需要切爪极,影响扭力和磁力偏心问题,后来正在想办法找另一个6爪极电机,霍尔在侧面布置位置,避免改定子。第二台迦密山微风夹扇,用拆机风扇无刷驱动改的比较成功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9962

网友(2022-08-22):
问下是用多大的漆包线绕的,绕了多少砸呀

网友:
这个有趣,上详细的说明改改

网友:
这也能改啊,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