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薅羊毛的小电磨改个小台锯,做完才发现还是个玩具,中看不中用

楼主(2020-07-24):
前阵子小电磨的车上了好几次,太多放不下,拆一个改成小台锯,想着锯PCB的。
拆出电机和夹头,掰弯一个散热片当底座

摆上去的样子,架高电机利于散热

合适的铁皮支架

再做一个L型支架

固定好电机,工作量算完成了一半?

3D打印一个轴承支架和防尘挡板

切木条围起来

一个覆铜板开槽和贴泡棉胶

盖上去螺丝固定,密封舱就成了,平台也有了

25mm锯片,切割深度只有不到3mm

电池还没接线,开关和过流保护没想好怎么搞,图片就发到这里了。

本来看起来一切都好,可惜实践出真知:样子看着好,小巧玲珑的,也不算很丑,还自带电池,可惜锯片质量还是不够好,电机功率又小,动工前手持着小试了一下可以切动PCB,切了一个小口子,以为万事大吉了,完工后再试就切不动了,锯片秃了,另外就是手持时90度切,放台面上切着切阻力大,完全成了一个摆设,切不动PCB的还有啥用,电池也懒得装了,准备放着吃灰,大家给支支招,有好办法低成本的加强一下性能,让这玩意儿能凑合用最好。

网友:
换个大一点的锯片(比如50的)可以提高线速度。
或提高电机的电压,换金刚石锯片。

网友:
楼主改造的台锯应该可以锯电路板。

1. 速度要慢,因为功率比较小。

2. 那个锯齿,要左右分开一下。也就是说,锯齿左右的距离要略大于锯片厚度。要老虎钳左右掰一下锯齿。

网友A:
小台锯 至少555 手电钻的电机 才不会卡住
最好775 电机起步,那才是丝般顺滑。

网友:
减小锯片直径

网友:
电机功率太小,不减速根本就没什么力量

网友:
这是——软木头锯片,换吧

网友:
这锯片——切记不能锯——硬木头,玻璃纤维板更是不行的

网友:
提高电机功率和锯片质量才行

网友:
切电路板还是用金刚石磨片吧比锯片好用

网友:
这个切片切pcb不行的。要用金刚石磨片。然后你把电压提高到9-12v。

网友:
小电磨磨个东西可能还凑合,大不了多磨一会儿就是了;切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扭力不够很可能直接不进锯。

网友:
加个变速箱,

网友:
我试过,550电机都不顺滑,何况这个弱鸡货,建议放弃吧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切割pcb最小要用775电机,再小很容易卡死,效率还低

网友(2020-11-24):
引用 网友A:
小台锯 至少555 手电钻的电机 才不会卡住
最好775 电机起步,那才是丝般顺滑。 ...

555 切pcb,也很容易卡————可能锯片太普通

网友:
电木板密度太高,木工锯片锯不动,要用金刚砂锯片磨,就是灰尘比较大

网友:
电机小,转速不够。锯片垃圾,直径不够

网友:
起码要搞个85MM锯片的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