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电视机屏上有一条竖线是屏坏了吗?

楼主(2020-07-24):
液晶电视机屏上有一条竖线是屏坏了吗?见图。

网友A:
屏幕下面类似于排线的一个小板,用放大镜去看,断线了。

腐蚀的不是太厉害的话,压屏机可以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下面类似于排线的一个小板,用放大镜去看,断线了。

腐蚀的不是太厉害的话,压屏机可以修好。 ...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