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单车电池

楼主(2020-07-24):
好久没发个贴,可能敏太高感词被系统吃了,鞭尸的机会都没有了,想改都改不了,不写了,上图可以了。手里没表,照板大概估摸画下图这玩意什么鬼,发射跟基级并个电容,按道理引脚我感觉应该是检测或舍控制单组电池电压电流什么的,可这回路我什么感觉不对捏,还是我跑错电路了,没表不好搞,算了。有没有知道大概得盆友,指点一二,这玩意应该是正常输出的,捡回来时在修电驴那测过,一个估摸是充电口有21v左右,快插口正常36v

网友:
这什么鬼,lr1865sk好像是容量型电池啊,2600的,0.2c放电

网友A:
三极管引脚有过孔,连到反边,看到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引脚有过孔,连到反边,看到没

晓得,就是手里没万表了,没法跑,看又看不到,哈哈。估摸着画个大概下。

网友:
Q3是不是炸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也捡了个,壳子都被拆掉了,只剩下电池包丢在草地上,坛友回复提醒了才知道是这单车的电池。那个圆孔充电口是接两根红色线的吗?输入充电应该是42V的,我的测了输出32.3V输入31.3V,输入21V那么得升压才行,这板子没看到有升压电路。

网友:
那这就比较多的电池了,可以好好diy了,电池板子有定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