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16元行车记录仪后摄像影像线序搞定求关注

楼主(2020-07-24):
今天左手是做了手术,腱鞘囊肿,缝了几针,但还是想捣鼓一下,直接上图,一看就懂,注意,摄像头是12v的,需要把黑色的降压部分剪掉,去掉2.5插孔接三跟就可以了,插头左侧两个挨得近的是触发开关,断开就自动小窗,自动开机就是短接三线座的右面两根,我直接焊一起了,如果就是为了录的话,屏幕,按键,电容,喇叭,麦克可以都不要,但前置摄像头必须要,另外,感觉引出的线是HDmi的线,有懂的研究下

网友:
哪里有16元的行车记录仪

网友:
这屏是自带的吗?看着很清楚啊,有链接吗?

网友:
轻伤不下火线

网友:
:lol:16的车还有吗

网友A:
还可以.能用.后摄像头没有线没法搞

网友:
好像下架了,车开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能用.后摄像头没有线没法搞

这清晰度还可以啊

网友:
有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能用.后摄像头没有线没法搞

后面的有横线,像素和前面的比差远了,我剪线接的,看我图接三根就行

网友B:
后摄像头也是他店里买的吗,我买了支架准备装车上,天窗取电,主要看中了有停车监控。
现在车上用的是小蚁,清晰度可以,就是没后摄像头

网友C:
断电能保存日期,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摄像头也是他店里买的吗,我买了支架准备装车上,天窗取电,主要看中了有停车监控。
现在车上用的是小蚁 ...

是他家买的,后摄3元一个,清晰度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电能保存日期,设置吗

我没接电池,看别人说可以,保存时间意义不大

网友D:
小窗口能全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窗口能全屏吗?

小窗口看电视?还有这操作?

网友:
这个车我看见了 有点想上车但是忍住了 不能再剁手了 已经三个记录仪了

网友:
小窗口可以全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窗口能全屏吗?

小窗口是后摄的信号的录制,不是av播放

网友:
倒车摄像头接哪根线,不知道可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