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条网线的压制过程

楼主(2020-07-24):
制作网线虽说比较简单,可还是有些人不得要领。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

网友:
俺反正是看不懂得呢.......

网友:
第四张图线序漏了前两个  白城 橙

网友:
剥那么长的,我就剥一点点!够就行了,

网友:
OW,O.GW,BL,BLW,G,BRW,BR
嘎嘎嘎嘎嘎

网友:
我推荐各位新手用这种二件式水晶头,理线头方便,成功率几乎100%,X宝有售、不贵。楼主也可以试试。

网友A:
我每次压头子都会有不成功的,钳子最好还是用好的,便宜钳子不好用

网友:
五类线都很好压,六类也不难,超六类就有些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每次压头子都会有不成功的,钳子最好还是用好的,便宜钳子不好用

关键是要舍得用力气。

网友B:
买不起钳子,用钢锯条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不起钳子,用钢锯条敲

好办法,值得一试

网友:
如果没有测试好坏的仪器,可以把做好的网线两头都插到一个交换机上,两个口都亮绿灯就是好的。目前的交换机都能自适应的。

网友:
楼主这种平衡压下的钳子可以了,我大学时候用哪种类似铡刀哪种才是噩梦,很容易出现一边压不到底。
不过现在压线不是问题,问题在要买好的水晶头和线才行,我经历过那种接触空气不到一星期直接氧化发黑的水晶头,还有那个网线直接是多股线的可怕。。。

网友:
好钳子很重要,我试过,斜压式压水晶头经常让人抓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每次压头子都会有不成功的,钳子最好还是用好的,便宜钳子不好用

我很少有压不成功的,用的好像是9.9包邮的钳子...

网友:
过程看图就行,主要是剥好线后先给 双绞线对放劲  然后用拇指跟食指将线拉直。对好线序后先剪一刀,然后松手给线松劲再剪一刀。头子和线放网钳里后左手把网线网水晶头里死劲抵  在看一下水晶头里线头有没有抵到头就可以压了。

网友:
我从没有失败过,12年来!

网友:
兼职网络维修两年了,也做过不少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不起钳子,用钢锯条敲

每个人不会为电脑的网络线的接头置办那么多“行头”撒。10#的方法还是简单易行,行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