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杯具,玩个AD584基准,发现最爱的VC9806+差了几十个字!

楼主(2020-07-24):
一直最新欢用的就是这块胜利VC9806+的四位半的表。
2013年购得的2012版本,2012版存在的时期不长。

这块表测镍氢显示四位,测锂电显示三位,我是业余每次用完就放回盒子里的,主要是盒子方便收纳。

没办法测我最喜欢的2V档,只好用20V档来测。

10V居然差了0.063V,
7.5V居然差了0.043V,
5V居然差了0.022V,
2.5V居然差了0.011V

怎么样校准??
返厂可以吗怎么收费?

网友A:
后盖打开,应该有微调电位器。如果确定基准是准确的,可以按基准调一下。

网友:
我觉得这已经很准了,

网友B:
我的绝招是用没标定的584中的5V基准,把表调至5.000,虽然不最准,却是最好的办法,误差可以小到一个字以内。因为还没看到AD584的5V档基准误差有几十的,所以非常放心。

网友:
校准就别想了不值钱表 校准费用可以买好几台便宜万用表了

网友C:
都知道偏差了自己调一下就可以

网友:
标定值可不一定准,没有6位半时买了人家用34410A标定的基准源,后来有了34461A 6位半表,测了下其实标定的根本不准确。

网友D:
这个价位的表误差不到1%,我觉得已经很准了,楼主找一下说明书,里面有精度指标。没超过精度指标的话,返厂也没用,人家本来就是这个精度的表。
自己校准一个点的度数不难,但是想要提高整体精度和稳定性就不容易了。

网友:
正常的584误差不会超过3mV。所以,表肯定要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盖打开,应该有微调电位器。如果确定基准是准确的,可以按基准调一下。 ...

还没拆过,看来是要打算拆开,就是怕拆了不能还原,也不知道哪里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绝招是用没标定的584中的5V基准,把表调至5.000,虽然不最准,却是最好的办法,误差可以小到一个字以内 ...

是啊,584的精度不用怀疑,何况有其他3快表做旁证。就是一直搜不到校准方法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知道偏差了自己调一下就可以

正在到处搜校准图文教程,未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位的表误差不到1%,我觉得已经很准了,楼主找一下说明书,里面有精度指标。没超过精度指标的话,返厂 ...

四位半的表这个误差肯定超标了。
有另外三块表做旁证,总不能9.9元的都比不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拆过,看来是要打算拆开,就是怕拆了不能还原,也不知道哪里可以调 ...

就是把表的后壳先打开,估计也就两个螺丝左右,打开之后看板子上应该能看到可调电位器。如果有好几个,就得先查查哪个是调电压的,然后再调。如果就一个,那基本就调那个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四位半的表这个误差肯定超标了。
有另外三块表做旁证,总不能9.9元的都比不过吧 ...

网上搜这个表的拆机图,应该是外置电压基准的,可以自己调一下试试
还可以升级积分电容,提高刷新率,感觉这个表升级空间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表的后壳先打开,估计也就两个螺丝左右,打开之后看板子上应该能看到可调电位器。如果有好几个,就 ...

嗯只好按这个思路简单开后盖看看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搜这个表的拆机图,应该是外置电压基准的,可以自己调一下试试
还可以升级积分电容,提高刷新率,感 ...

网上搜到说这种7129的只有一个调节电位器,是以200mV为基础的,晚上有时间拆开试试看。

网友E:
这就有点搞笑了,最便宜的却测的最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有点搞笑了,最便宜的却测的最准,,

9.9神表最准,泪奔。

另外发现基准的标定值卖家可能是乱写的,因为卖家没有任何技术支持,评论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到处搜校准图文教程,未果

拍个大图吧,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