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放大环节的DTL电路计算 的疑问

楼主(2020-07-24):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我在看  具有放大环节的DTL电路计算

书上题目中写有:VIL=0.3伏,VIH=5.0伏, 指的原理图中哪位位置的电压?我不理解?我没有从原理图中看到这个位置?

第一问中解答中有写:   根据图中二极管D1、D2的接法可知,当输入A,B中只要有一个为低电平时,VP也为低电平,                                                                                                 当A,B 同为高时,VP才为高电平
这是说什么含义? 是说输入A,B,二极管D1,D2  与点P, 是  二极管正与门(负或门)电路吗?

第二问中解析有写,由图知, IR‘1=IB1+IC1   ,为什么有这个式子吗?我不理解?想请各位老师指点!

第二问中解析有写,  Vce1=Vc1-Ve1=0.8伏,即T1管处于放大状态假设成立,   我不理解?想请各位老师指点!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忘了?

网友A:
VIL=0.3伏,VIH=5.0伏,是指输入的电压低电平为0.3V,输入高电平为5.0V。
第一问:是这一个二输入与非门电路。全高为零,有零为低。
第二问中解析有写,由图知, IR‘1=IB1+IC1:这个是指流经R‘1电阻的电流等于T1的基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这个在输入端都是高电平时成立。
第二问中解析有写,  Vce1=Vc1-Ve1=0.8伏,这个管子几乎处于导通状态了,应该不在放大区了。具体判断是Ib1*β>Ic1。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L=0.3伏,VIH=5.0伏,是指输入的电压低电平为0.3V,输入高电平为5.0V。
第一问:是这一个二输入与非门电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我还有疑问想问老师, 老师说,“VIL=0.3伏,VIH=5.0伏,是指输入的电压低电平为0.3V,输入高电平为5.0V"
我的理解,这有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输入电压A点vil=0.3伏,  B点悬空
第二种可能, 输入电压A点vih=5.0伏, B点悬空
第三种可能, 输入电压B点vil=0.3伏,  A点悬空
第四种可能, 输入电压B点vih=5.0伏,  A点悬空

第五种可能,输入电压A点vil=0.3伏, B点电压vil=0.3伏
第六种可能,输入电压A点vil=0.3伏, B点电压vih=5.0伏
第七种可能,输入电压A点vih=5.0伏, B点电压vil=0.3伏
第八种可能,输入电压A点vih=5.0伏, B点电压vih=5.0伏

那么是其中的哪一种可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我还有疑问想问老师, 老师说,“VIL=0.3伏,VIH=5.0伏,是指输入的电压低电平为0 ...

你这种是晶体管电路,实际的数字电路是CMOS电路,输入电阻很大,容易受到周围电磁场干扰,不用的输入端,要不接地,要不接高电平,不允许悬空。你说的第五~第八种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是晶体管电路,实际的数字电路是CMOS电路,输入电阻很大,容易受到周围电磁场干扰,不用的输入端, ...

感谢老师的多次耐心回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