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两个趣味插电小夜灯

楼主(2020-07-24):
买来有好几年了,也没用过几次,功能都正常,晚饭后空闲了拆开看看

三个蘑菇灯,可以变换不同颜色的光

手电照下感光部位,灯光熄灭

另一个,小桔灯

同样感光关闭

外观

感光部位,光敏电阻

插头

顶部盖子拧开

电路很简洁

整流桥

感光电阻被遮挡住

控制开关灯的三极管

另一个蘑菇灯

同样的感光电阻

插头

拆开

三只荷叶

只是装饰用

一个蘑菇头一个灯

串起来的,有连接器

把蘑菇全部拔出来

蘑菇头也可以拔掉

灯也可以拔掉

拆开热缩管,有一根白线作为支撑

看看主板,四个独立二极管组成全桥

灯开关控制9015

背面啥也没有

两个小夜灯电路设计类似
都是利用感光电阻感的阻抗变化来控制灯的亮灭
小蘑菇夜灯自带颜色变化功能,与电路无关,仅仅由于LED本身的特性使然

本帖完,谢谢观看

网友:
灯珠的可更换设计不错,可以当插电式LED好坏测试仪。可以试试改成迷你模块电源,4056充电板,随身听锂电池等,变成充电式小夜灯。

网友A:
这个小夜灯最大的亮点就是亮和不亮耗电是一样的。好像不亮的时候更耗电。哈哈哈哈  以前测试过。

网友:
晚上插在卫生间当夜灯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夜灯最大的亮点就是亮和不亮耗电是一样的。好像不亮的时候更耗电。哈哈哈哈  以前测试过。 ...

其实并非如此,LED不亮时,是三极管短路了LED两端,相当于把降压电容并在220V电路里,相当于了作用微乎其微的补偿电路,你测到的功率也是无功功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并非如此,LED不亮时,是三极管短路了LED两端,相当于把降压电容并在220V电路里,相当于了作用微乎其 ...

不管是无功还是有功,亮和不亮实际消耗的功率是一样的。所以,不亮的时候,只是能延长了LED的寿命,对于耗电量来说是没有帮助的。

网友:
又見阻容小夜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无功还是有功,亮和不亮实际消耗的功率是一样的。所以,不亮的时候,只是能延长了LED的寿命,对于 ...

    在理想情况下,三极管完全导通,发光管熄灭,此时消耗的是无功功率,电度表是不计量的,也就是说电表是不走字的。

当然了,实际上三极管不会完全导通,有一定的电压降,会产生很小的有功功率,但由于很小,电表也不会走字。

前些年已经通过实际测量,验证过了,不会错的。

摘自3AG1模电大神的回复:https://www.yleee.com.cn/thread-522-3-1.html

关于不亮是否耗电,这个问题我在5年前也疑惑过:
https://www.yleee.com.cn/thread-46600-1-1.html

麻烦先自行百度学习一下: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 视在功率,然后再来讨论有关功率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个蘑菇灯,只不过里面灯和板的连接是焊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