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遥控电路重置开关问题

楼主(2020-07-24):
家里卫生间的换气扇是单开单控(当然一般都这样),冬天洗完澡需要开换气扇,又要走到卫生间去,后面发现家里的灯都是带遥控的,他的开关我不知道叫啥,请教一下大家,我买一个模块,装到换气扇上面就好了
就是220v----墙壁开关-----灯  就这样一个线路,然后灯内部有个遥控开关,遥控器可以控制灯变色明暗开关(墙壁开关通路状态下)然后我把墙壁开关打开,用遥控器把灯关掉,神奇的是墙壁开关再关掉,再打开,灯又会亮,不知道灯内部内置的资格什么遥控模块,请教一下大家,就是断电后内部的遥控开关会重置到通路状态的一个东西,具体叫啥模块?

网友A:
lv遥控开关模块单火线射频315\433M无线接收器兼容博联RM pro灯具
差不多类似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遥控开关模块单火线射频315\433M无线接收器兼容博联RM pro灯具
差不多类似的东西 ...

谢谢哈,偶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