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求助ORICO JBS578刷成砖求救

楼主(2020-07-24):
大家好!我的ORICO硬盘盒子长这个样子

本来我刷18年11月12日成功的,且分享了一个帖子

后来我在老外网站又找到一个2020年的更新版本,下图

除了日期不同,其他描述与2018-11-2完全一样

不同的是我运行后界面不同,我以为是和刷BIOS一样,有程序与固件一起的
我看它识别出来了是日立硬盘,我就点了更新,结果更新后,硬盘盒子指示灯依然亮
弹出后,再插入却不识别了

用刷2018-11-12的咱们论坛下载的程序再刷机,界面就这样了

第一条JMS578识别不出来了
flash type变成了如图

拆下PCB是这个样子

参考咱们论坛短接flash 5-6脚10-15秒不行
区别是那个帖子刷新程序至少能识别JBS型号

请问谁经验丰富,指点一下

网友A:
8针脚芯片拆下来放编程器里刷入..贴回去试试....前段时间刷bios时版本号过低,点不亮屏幕。直接拿到8脚芯片,带上bios原厂正常开机亮屏文件飞奔电脑城去,十几秒刷好。从一块联想的主板上拆了一块8脚的芯片下来,刷入备用.老师傅说不要试着短接,并且自己买编程器的话不要贪便宜,要买能自动识别芯片型号的..校验文化的编程器,保证可以开机亮屏..,楼主不会为了一个转接板去专门拆下来放编程器里刷入正确bios吧!不是jms578吗?咱变成jbs了?最近我也买了块jms578这盒子开卡来用,感觉板子一些零件像是手工焊的,sata针脚觉得过于细了,易变弯,还是分两面焊主板上,不是一面单排很厚实的那种焊接方式。板子是油光发亮,还挺厚的,不过是黄色,没黑色来的好看些...开2246xt可以,不晓得开jmf667h行不行..

网友B:
用编程器刷U2,不过很少有人有编程器!希尔特500p不知道能不能刷,免费代刷,自己提供程序,懒得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编程器刷U2,不过很少有人有编程器!希尔特500p不知道能不能刷,免费代刷,自己提供程序,懒得找 ...

请问一下能不能换成那种W25Q32等大容量的FLASH更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8针脚芯片拆下来放编程器里刷入..贴回去试试....前段时间刷bios时版本号过低,点不亮屏幕。直接拿到8脚芯片 ...

感谢你很详尽的回复,我有编程器的,原来买来用于路由器扩容用的
你知道这种芯片可以替换吗?我有很多1M FLASH ROM
或者又要查询芯片信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编程器刷U2,不过很少有人有编程器!希尔特500p不知道能不能刷,免费代刷,自己提供程序,懒得找 ...

谢你确认的解答,看来只好编程器了
我有编程器,鼓捣路由器买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能不能换成那种W25Q32等大容量的FLASH更换呢

同感,朋友,我有几个全新的W25Q16,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我更关心这种双面PCB,热风吹会不会,搞得背面元器件意外脱落?

必须采取堆焊锡方式保险吗?

楼主:
补充详细信息:P25Q40H

P25Q40H是上海普冉(PUYA)推出的一款低功耗4M国产spi FLASH,该芯片可与主流品牌MXICWINBONDGD等同容量SPI FLASH实现PIN TO PIN兼容

由于JMS578固件仅有50k,我估计可以用W25Q16J代替,2M代替4M

不知其他网友有何意见?

网友:
没意见,有编程器的就是好啊!不过最好是那种自动识别芯片型号的..是好还是同型号的。上次我刷的bios是1MB容量.上面有个mx标志,为台湾制造..,老师傅说是8脚芯片存储基本可以通刷,只不过还是给我从联想旧主板上拆了颗同样是mx标志的八脚芯片下来,同样是1MB容量。由此猜想,估计换别的大量品牌的有问题.同样的mx标志,中间的编号有几位数不一样,刷入的时候,软件自动会检验刷入的文件是否匹配当前bios芯片..

网友:
可以换型号,但是要用同容量的,有的换大容量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D:
买编程器,不如重新买1块硬盘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编程器,不如重新买1块硬盘盒

有道理,只是请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1807&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能不能换成那种W25Q32等大容量的FLASH更换呢

你好,我救砖AsProgrammer软件里面就是选择的w25Q32,原厂芯片本来就是4M

网友(2021-11-10):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救砖AsProgrammer软件里面就是选择的w25Q32,原厂芯片本来就是4M

碰到和你一样的情况,芯片是FM25F01,编程器不能直接识别,用的通用刷的,
现在依旧是个砖.
刷完后,可以识别到硬盘盒,但是插入硬盘就显示USB设备连接--断开---连接---断开................

网友D:
试试这个,这是优越者官方给我的(优越者JMS578易驱线),我试过可以升级的,跟你的界面大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试这个,这是优越者官方给我的(优越者JMS578易驱线),我试过可以升级的,跟你的界面大不同:

卖这么贵

网友E(2022-04-01):
短接spi芯片1-2脚,插usb线,正常识别后松开,加载固件,短接5-6脚,刷机10秒断开,重新拔插usb线。按照这个方法578刷不死,最多刷进去不兼容再换一个固件刷。

网友(2023-09-06):
引用 网友E:
短接spi芯片1-2脚,插usb线,正常识别后松开,加载固件,短接5-6脚,刷机10秒断开,重新拔插usb线。按照这 ...

真大佬,578的盒子救回来了

网友:
打开你那个软件,短接u2的12脚在插usb过一会会识别芯片,勾选RD version,eashall 运行一下,然后选下固件fimware那个,在运行一下,拔掉usb,插硬盘就能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