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 整流桥交流6V整出来个直流12V了?

楼主(2020-07-24):
为什么我用这个整流桥交流6V整出来个直流12V了?

网友A:
交流侧先测测,带上点负载再测测。

网友B:
全波整流可不就是2倍电压嘛

网友C:
检查你的变压电压是多少,再检查你的万用表测量全波脉动电压的误差是多少。如果你有示波器,看它波波就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波整流可不就是2倍电压嘛

你说的是倍压整流吧?

网友D:
用交流电压挡测次级线圈电压可能达到9伏了

网友E:
先测交流,再带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侧先测测,带上点负载再测测。

谢谢,我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波整流可不就是2倍电压嘛

谢谢,对于这个真的不懂,看来的找些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交流电压挡测次级线圈电压可能达到9伏了

6V的。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测交流,再带载试试

等有时间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6V的。不知道什么情况

不会是交流挡测直流吧

网友:
有些变压器标注是6V,实际空载9V,带载才是6V

网友:
空载测吧,带载不行的

网友:
接电容了吧。不接电容,一个二极管0.45,4个二极管0.9,加电容,就1.4

网友:
你需要一个 "真有效值万用表" 。
经过全桥出来的并不是恒定的直流,如果万用表没有真有效值功能,可以接上电容变成恒定直流,再用直流档测。

网友F(2021-05-20):
引用 网友C:
检查你的变压电压是多少,再检查你的万用表测量全波脉动电压的误差是多少。如果你有示波器,看它波波就明白 ...

能问这种问题的人会有示波器?想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问这种问题的人会有示波器?想什么呢!

即使没有示波器,教材也有直观图。

网友(2021-09-07):
小变压器空载电压高,带合适的负载才是正常工作电压

网友:
可以市电偏高,再整流,就差不多是正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