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结义单缸充气泵拆解

楼主(2020-07-25):
论坛优惠购买的,9.9元,优惠加返利后实际6元钱,不过没有了。
看起来很大,实际里面东西不多,也没有电路板,线路直接开关到电机。
充气的时候一喷一喷的,可以给篮球打气,还没到车上试。

很轻,全塑料的。

盒子和说明书是说双缸,不过卖家描述写着机械22缸,买之前正好看到信用卡59元兑换轮胎形状的,别人有拆解,我就没在信用卡兑换。

外壳黑色部分很粗糙

就一个开关,也没有什么电路板或者别的元件。

这个是没有开关的一面,和装电机的一面一模一样,就是没开开关孔位,双缸估计就是这里再加一个电机,准备再买一个改双缸,但是没有卖的了,就算买了,也吗,诶办法改,因为连接气压表地方没有接口。

塑料的,别人拆解说叫 铁氟龙,不知道是什么鬼,估计不耐用,商家标注工作时间不允许超过10分钟

这直接到压力表,我装了篮球气针,但是塞的太狠,导致气针不出气,我没注意,压力表直接跑到指针4的位置,机器吭吭响。

篮球是前几年去河边玩,在河边捡的,朋友一看瘪的不让捡,我踩了一脚发现没有快速泄气,知道还有希望,拿回家洗洗打气,但是一次还没玩过(我不喜欢带东西,别人都带球),不到一分钟就打好了,用手能按出坑,但是压力表指针不动,不敢继续打,白天到轮胎上看看气压会不会有显示。

几元钱吹灰用也可以的,外面洗车地方补一次气要10元钱。
已经过了0点,去领取每日红包和特价版红包,明天看看还有什么买的。

网友:
看起来像一次性的~

网友:
做工不够好了,不适合长期使用

网友:
也就清一下库存。

网友A:
我觉得应该类似绑带尼龙塑料,不可能是特氟龙,因为特氟龙有蠕变形变刚性很差,有些好点的可能是聚甲醛POM聚碳酸酯PC等熟料。

网友:
这就当买了个电机吧

网友:
轮胎状的贵一点,貌似十三块钱包邮,前年论坛流行了一阵子

网友B(2021-11-29):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类似绑带尼龙塑料,不可能是特氟龙,因为特氟龙有蠕变形变刚性很差,有些好点的可能是聚甲醛POM ...

肯定是尼龙或者更差的。四氟乙烯多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尼龙或者更差的。四氟乙烯多贵啊。

复杂形状PTFE聚四氟乙烯烧结成本高,板材圆柱等简单形状成本低些,更大问题刚性差,用在全避振自行车转点轴套蠕变形脱离,自润滑POM聚甲醛刚性强不易变形,成本比PTFE聚四氟乙烯实惠。

网友(2022-05-05):
这个真是太差了,还不如打气筒质量好

网友(2022-12-16):
看这做工也不可靠唉,出门跑远路还是不要带这个。车上备个这小玩意,关键时刻能救命

网友:
玩具级别的,充个气球应该还凑合

网友:
备个好点的打气筒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