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防盗门的锁是通用的吗?

楼主(2020-07-25):
单位仓库的门,是老式的铁门。
钥匙插进去之后,转动开锁非常吃力。好像是把铁销子转动起来全靠手上的力气!
一般家庭的铁门,开锁的时候很省力气,几乎感觉不到在用力气。

难道其中有什么杠杆原理?
我所关心的是:如果到市场上买一把防盗门的锁回来,能不能安装的上去?

网友:
一般情况下  WD40朝锁孔喷几下  等一会就行了

网友:
如果你去开锁匠的小屋子里看过,就不会这么问了

网友:
你不弄张图片来大伙怎么跟你说呢!

老也还得看多老,如果买同款的锁肯定都能换上没有问题的!

网友:
千差万别,怎么可能通用,需要拆下旧锁芯精准测量尺寸后对照着买新的!
如果旋转发涩不灵活,少数情况下可以加油润滑一下解决,但如果是弹子磨损或后配的钥匙误差大,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上图看看再说吧。

网友:
看描述应该是缺油锈蚀造成卡滞,用WD40喷喷钥匙孔,锁体内部,锁舌等活动部件,一般就可以解决了。

没有WD40,用缝纫机机油,或者铅笔粉末。千万不要用车用机油,太黏沾灰尘。

网友:
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一样的话就可以装的上,不一样就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