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超威48V4A锂电充电器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0-07-25):
特能为超威代工的48V4A锂电充电器,故障现象是充电没多久就黑灯无输出,拆开后用一30欧大电阻作为负载试机,几分钟后即停机,断开市电几秒钟但300V直流没有明显降低情况下又可以工作几十秒,如果调整板上电位器降低点输出电压即可长时间工作

网友:
电路保护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检测电压方面的吧,它认为过压就保护了,重点查电压取样

网友:
副电源串俩二极管试试

楼主:
看不清字

网友:
做工不怎么样

网友:
超威锂电配的是艾特能吧?很一般

网友:
代换400V大电容试试。

还有给PWM芯片串电阻加稳压管;次级二极管后的第一个电容也代换试试。

网友(2020-09-22):
这个怎么和我那个艾特能差不多呀,特能和艾特能什么关系?

网友:
又是一个哇众取宠的牌子了,和水星一个鬼样子

网友:
缩水挺厉害的,锂电充电器做好还是要点本钱的

网友:
      估计恒流有问题。方法:测空载电压和充电电压是否有变化,正常的变化大。如空载54V左右,电池电压为45左右,在充电时电压在47V左右为正常,如变化很小,可能恒流部有问题,超流超功率而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