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50电池越充电压越低怎么回事?

楼主(2020-07-25):
一个2015年产的26650电池平时很少用买了个能测容量的充电器拿出来试试结果容量有4800多电压只有3.03伏

网友A:
你这是放电测试容量,不是充电,肯定电压越来越低啊

网友B:
常规测试容量为了更准确 是先测试充进去多少电 再放电一次 放电当然越来越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放电测试容量,不是充电,肯定电压越来越低啊

哈哈哈哈,承包了一天的笑点~~~

网友D:
楼主这个充电器什么牌子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放电测试容量,不是充电,肯定电压越来越低啊

充电啊,放电已经结束啦,最后END都出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充电器什么牌子的多少钱?

lii-500包邮价8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规测试容量为了更准确 是先测试充进去多少电 再放电一次 放电当然越来越低 ...

我用的NOR TEST 模式,是先充满再放电再充满这个过程,整个过程结束左下角END字样都出来了。按这个模式硬是充满电状态吧?不应该显示放出了多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承包了一天的笑点~~~

NOR TEST模式:是先把电池充满,再将电池放电并记录放电电量从而检测电池容量,之后自动将电池充满;容量检测过程参考:进入NOR TEST--选定电流充电--电池放电--再次充电,这个模式不是应该最后是满电吗?请看第一张图,左下角显示END那应该这个模式就结束了,应该自动充满电了。